[STM8] 有没有人用过STM8S的ADC1

楼主(2009-01-14):
在STVD环境下创建的project,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无法使用stm8s_adc1.c文件。在增加stm8s_adc1.c之后就会出现error。
以前遇到的这种问题是由于conf文件里没有把相应的端口打开,但是这次去看了,adc1是打开着的,郁闷了。

网友A:
这个网站很不错 可以去看看

http://discuz             http://discuz

网友B:
修改xxxconf.h

可以试试修改xxxconf.h,改为:
#define _ADC (1)
或者
#define _ADC

楼主:
楼上这样改是为什么吗?

其他地方调用的时候都是使用ADC1的函数来调用的,这样改的话其他地方的调用更不能使用了吧?

楼主:
和ADC1相关的定义和引用都存在问题

无论是函数的调用还是已经define好的变量的使用,只要提到ADC1,就无法调用。到底是哪里与ADC1冲突了呢?

网友C(2011-01-06):
在stm8s.h中修改如下代码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 (STM8S207) && !defined (STM8S105) && !defined (STM8S103) && !defined (STM8S903)
//#define STM8S208
/* #define STM8S207 */
  #define STM8S105
/* #define STM8S103 */
/* #define STM8S903 */
#endif
选择你的芯片

网友D:
1)要看是哪一行、什么错误?
2)要看你选择的芯片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E:
1、你使用的芯片是否有ADC1?
2、仔细查看stm8s_conf.h中,相应的define是否已经开启?

网友F(2014-08-03):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