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8T6-- 下载写入不了?

楼主(2009-01-15):
我用的万利EK-STM32F,我的板子上装的STM32F103R8T6(64脚的),一直写入都很正常,我现在在编Flash读写(准备把他当eeprom用,能当eeprom用吗?我正在试),
  if (((YT_Address & 0x01)!=0x01)&((YT_Address & 0xff)==0xff))
  {
  /*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FLASH_Unlock();

  /* Define the number of page to be erased */
  NbrOfPage = (EndAddr - StartAddr) >> 10;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 Erase the FLASH pages */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StartAddr + PageSize);
    YT_Address=0x00000001;
    Data=0x15012009;
    if(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StartAddr+PageSize, YT_Address);
    if(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StartAddr+PageSize+4, Data);
    if((*(vu32*)(StartAddr+PageSize)) != YT_Address)MemoryProgramStatus = FAILED;
    if((*(vu32*)(StartAddr+PageSize+4)) != Data)MemoryProgramStatus = FAILED;
    FLASH_Lock();
  }
结果就死机,再也写不起了。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遇到过我这种写入不了的情况呢

怎么就没有人,遇到过我这种写入不了的情况呢?
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A:
如果你不幸擦除了选择字节区域,则启动了读保护

自然就写不进去了。

请检查读写保护的状态是什么。

楼主:
我怎么做才知道呢?(检查读写保护的状态是什么)。

烦请,香主
我怎么做才知道呢?(检查读写保护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A:
请使用Flash_OBR寄存器

请在ST的网站下载“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