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香版主,请教STM32F10X的usb的windows驱动

楼主(2009-01-16):
     有个产品要做,想用上STM32F103系列的芯片,其中要用到USB接口和PC进行数据传输(bulk方式传输),PC机上有应用程序接收这些数据,我看了官方网上提供的资料,但还是不太理解,不知香版主能否提供帮助,提供一些关于STM32F10xUSB的windows的驱动资料主要是驱动程序,驱动函数接口的调用和DEMO,以便windows上应用程序开发, 谢谢了!

网友A:
顶一下

我也是,对USB的驱动不了解,现在用USB只得用南京沁恒的芯片。希望香主能给些STM32在windows下的usb驱动的DEMO。

网友B:
USB的驱动与使用无个USB芯片无关,不存在STM32专用驱动

任何一个USB驱动都可以用于STM32的USB设备,只要这个驱动是用于USB全速设备的就可以。

关于USB驱动的资料,你可以在微软的Windows DDK中找到,ST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可以用俺的驱动,嘿嘿~~~开放源代码,还有上位机测试程序..

网友D:
ST要是把DFUSE的驱动公开源码就好了,

应该是可以改改用的。

不过LZ可以像我一样,找个cypress的驱动改改自己用了。

网友E:
The free USB Development Kit demo version

http://www.thesycon.de/usbio/usbio_demo.exe

The free USB Development Kit demo version enables you to evaluate the USBIO driver and to test all its functions. The content of the free demo package and its functionality corresponds to those of the full USBIO driver. However, the demo version is time-limited. The device driver can be used for 4 hours. Then all function calls will be rejected and the computer must be rebooted in order to use the demo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