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EXTI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芯片:F103ZE
最简单的测试程序,测试PG11 12 13 14口当输入口的中断,但是始终捕获不到

后来看芯片手册,发现芯片手册上为:

其中主功能那一栏没有东西,所以是不是这几个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谢谢~

网友A:
除了电源,没有那个口是不能当普通I/O使用的

除了电源,没有那个口是不能当普通I/O使用的

楼主:
恩。。是的

那就不明白芯片手册上为什么在管教定义表上

其他I/O口的 主功能栏下 写了I/O口
而这些端口  主功能栏下是 空白。。。

网友B:
当你有疑问时,请先查看一下你看的手册是否有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