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的差异

楼主(2009-01-20):
  对于STM3F10X的JTAG接口,在官方文档(《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getting started》)有说明中,JNTRST、JTDI、JTMS/SWDIO、TCK/SWCLK,这些脚内部已经有上拉和下拉,并且,该文档中的JTAG接口连接电路中也没有另外对这些引脚上拉、下拉,但是,好多开发板的电路原理图中为什么还要加上上拉和下拉电阻呢?是不是仿真器不同,另需加上下拉?
  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Re

电路设计Rule N:不要过于相信片内的上下拉,看得见的电阻更可靠。
另外,如果产品需要封掉JTAG,需要外部电阻来。

网友B:
re

3楼: Re

电路设计Rule N:不要过于相信片内的上下拉,看得见的电阻更可靠。
另外,如果产品需要封掉JTAG,需要外部电阻来。
------------------

如果不相信片内上下拉,那片内ADC、定时器呢? 这理论有问题啊

网友C:
re

我估计是习惯使然,老型号的芯片(比如arm7早期的)不带内部上拉或下拉,需要外部自解,后面开发的自然都习惯性的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