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F100的JTAG调试问题,急!!

楼主(2009-01-22):
急!手上有一块自制的STM32F100C6T6目标板,软件使用的是IAR4.42,仿真器使用STLINK-II,现在的情况是
1。目标板可以通过ISP下载程序并正常运行
2。在IAR4.42环境下,使用STLINK-II进行JTAG仿真时,显示“无法停止内核”的错误,(JTAG硬件电路没有问题,曾经调试过101和103),

请教一下香主这是什么原因,是IAR版本原因(什么版本)??还是需要打F100系列的支持补丁??(下载地址)

谢谢!!

网友A:
你的Device选的是什么器件?

楼主:
Re:你的Device选的是什么器件?

STM32F100C6T6 48PIN 的,用IAR4.42写的程序用ISP下载后无法正常运行,只有KEIL可以,难道要使用5.XX版的IAR才行???

楼主:
IAR Device:ST STM32F10x

网友B:
IAR Device:ST STM32F10xx6

IAR Device:ST STM32F10xx6,试着改为这个,看看怎么样。

网友C:
怀疑JTAG电路不对

楼主:
Re:怀疑JTAG电路不对

JTAG电路和调试F101以及F103时所用的电路是一样的,而且从手册上看F100和其它型号在JTAG接口方面没有区别啊??

网友C:
才看到你用的是还没有正式发布的型号

对不起,ST-LINK2不支持这个型号。

楼主:
Re:才看到你用的是还没有正式发布的型号

感谢香主!!

那么JLINK或者ULINK支持F100吗??还是说F100暂时不支持JTAG调试??

谢谢

网友D(2010-03-19):
请问香水城主,STM32F100系列开始供货了吗?如何获得(购买或是样片)? 大约何时量产?

网友C:
已经批量供货,请联系代理商订购。

网友E:
可以到深圳电子产品批发网看看http://www.dzpifa.com,里面有很多产品信息,也可以到百度搜索看看www.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