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8T6串口与ST flash downloader怎么通信不上?

楼主(2009-01-22):
请问香主这是原因?有谁遇到过没有?谢谢

网友A:
提供的信息不够,请说明你的硬件配置、操作步骤和错误现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焊接问题。

总结:
STM32芯片flash downloader串口下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将串口两个口线引出,连接好3232芯片,再将boot0,boot1设置好就OK了,剩下你的制板不要有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