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4.42A For STM32 的危险 Bug !

楼主(2009-01-31):
在试验SDIO 代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运算错误:

测试环境:

   2G SD 卡, STM32
   IAR Assembler for ARM  4.42A (4.42.1.501)
   编译优化:none
   代码:

   SDIO 的 SD_Error SD_GetCardInfo(SD_CardInfo *cardinfo) 函数;

    ... ... ...

    /* Byte 9 */
    tmp = (u8)((CSD_Tab[2] & 0x00FF0000) >> 16);
    cardinfo->SD_csd.MaxWrCurrentVDDMin = (tmp & 0xE0) >> 5;
    cardinfo->SD_csd.MaxWrCurrentVDDMax = (tmp & 0x1C) >> 2;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 = (tmp & 0x03) << 1;         // 执行后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0x06
    /* Byte 10 */
    tmp = (u8)((CSD_Tab[2] & 0x0000FF00) >> 8);                 // 执行后 tmp=0xFF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 |= (tmp & 0x80) >> 7;        // 执行后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0x6F
                                                                // 正确的代码应改为  0x07
    ... ... ...

    跟踪了一下汇编发现,关键的语句是
    ORRS  R3,R3,R2,LSR #7           // 其中 R3=0x06 对应于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
                                    //      R2=0x002DB7FF   对应于 tmp

    错误在于没有对 R2 做取低8位处理,导致 R2 右移将高位数据移到了低8位。

简化程序做了一下试验,下面的三种语句都是一个结果 BB=0x68,显然是不对的。
   编译优化:none

u8  AA,BB=0;
u32 CC;
    CC = 0x12345678;
    AA = CC >> 8;
    BB |= (AA & 0x80) >> 7;   // BB=0x68

    AA = (u8)CC >> 8;
    BB |= (AA & 0x80) >> 7;   // BB=0x68

    AA = (u8)(CC >> 8);
    BB |= (AA & 0x80) >> 7;   // BB=0x68

显然很危险,问题是如何有效的避免这种Bug 呢?

有IAR高版本的同行可以试验一下,是否改掉了这个错误。

网友A:
不可能吧!

ORRS  R3,R3,R2,LSR #7 前面应该还有条UXTB指令
EWARM5.20上没有问题!

网友B:
我试过结果是正确的呢。

楼主:
测试的屏幕拷贝

u8  AA,BB;
u32 CC;
    CC = 0x12345678;

    BB =0;
    AA = CC >> 8;
    BB |= (AA & 0x80) >> 7;
                         // AA=0x56 BB=0x68  错
    BB =0;
    AA = (u8)(CC >> 8);
    BB |= (AA & 0x80) >> 7;
                        // AA=0x56 BB=0x68  错

网友C:
BB |= ((AA & 0x80) >> 7);

网友B:
LZ用的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器?

我再试仍对。

网友D:
看这个AA BB变量

就知道肯定是lz愚蠢的错误

楼主:
回答 mcuisp, 软件和硬件单步的结果都是错的

回答 mcuisp, 软件和硬件单步的结果都是错的。
正确的结果 BB的值应该为0x00.

mcuisp 你试验的环境和我一样吗? 包括版本和优化级别
另外, 编译CPU 是 ST STM32F10xxE

楼上老狼提出的使用下面的语句
BB |= ((AA & 0x80) >> 7);
其结果 BB=0x68 仍然是错的

网友E:
请注意:局部变量被分配到寄存器,不能在Watch窗口查看中间

Watch窗口始终是显示变量对应的内存中数据的变化,如果在变量参与运算时是在寄存器中进行,则Watch窗口不能反映实际变量数值的变化。

请使用全局变量定义AA和BB,然后再操作结束后再观察Watch窗口。

楼主:
针对版主的建议的试验结果,仍然不对

我设计了一个全局变量 DD,执行完后仍然不对,代码如下:

static  u8 DD;

int main(void) {

u8  AA,BB;
u32 CC;
    CC = 0x12345678;

    BB =0;
    AA = CC >> 8;
    BB |= (AA & 0x80) >> 7;
    DD = BB;
                         // AA=0x56 BB=0x68 DD=0x68  错
其实,如果看看汇编的情况,可以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E:
请问,在单步操作过程中,是否看到watch窗口的内容有变化?

楼主:
DD 变为红色的 0x68

网友E:
请打开寄存器窗口,看看各个寄存器的变化

网友C:
不好用?

做以下实验
  将CPU 改为STM32F10x ,然后用软仿真,试一下,我的那个语句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说明你可能没有打补丁,去ST下一个吧,或者去万历的网站,因为4.42版本出来的早!(那个升级包有时候不太好用,建议直接下一个5.2的版本,重新装)

 如果还是有问题,建议将软件改为
   u8  AA=0;
   u8  BB=0;
   u8  dd=0;
   u32 CC;

    BB=0;
    CC = 0x12345678;
    AA = CC >> 8;
    //BB |= (AA & 0x80) >> 7;
    dd = (AA & 0x80);   // BB=0x68
    dd=dd>>7;
    BB = BB|dd;   // BB=0x68
    一步步跟踪!

网友F:
Re

应该和C的整型位操作扩展有关系。没认真学习C标准,不知道标准对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但是拿8Bit进行计算的时候,有可能编译器会默认扩展到32位去算,位操作,要么强制类型转换,要么就需要去自己与上个东西缩小到合适的范围。

MISRA建议貌似是强制与范围。

网友B:
我没有打任何补丁.4.42版,优化None

呵呵,我也想看IAR出错呢。

楼主:
此问题的阶段小结

1. 下载的V5.3 (32K限制版)同样程序试验,结果OK。 正如2楼所说V5.3编译器在该指令之前加了一个UXTB指令
  UXTB
  ORRS  R3,R3,R2,LSR #7
2. 同样一段程序在不同版本的编译器下的执行结果不一样,显然是编译器的Bug导致。而不是我们程序的表达问题。
3. 楼上老狼提出的针对4.42A的编译器的补丁,我没有找到。只是看到一些MCU器件扩充的补丁,相信这些补丁不会影响编译Bug。如果有同行发现4.42A的编译器的补丁下载,请通报一下。
4. 楼上的 mcuisp 始终没有验证这个问题,建议你看看汇编代码,是否含有UXTB指令。或者贴上你的调试画面。

Thanks

网友B:
同样的程序拷到万利的例子里,出现了楼主所说的Bug

呵呵。
我先前的试验里,AA/BB/CC都被分配到了SRAM里。
而万利的例子AA/BB/CC分别是R4,R5,R6

应该算是IAR的Bug了。
支持楼主!!!

网友G:
IAR4.42是有这个问题

我曾经找IAR的工程师确认过了,估计是前期版本的bug,在IAR5.2就好了。

所以说,请大家用最新的编译器咯。

网友H:
实验了一下,真有这个问题

太可怕了,不知道还有多少编译器隐含的问题。
为避免这类问题不知道在编程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E:
有Bug不可怕,可怕的是新版本的软件更正了Bug,但你没有更

目前还没有人敢说可以设计出没有Bug的软件,因此软件是需要不断地维护的,作为软件的用户也应该承担报告Bug和不断更新软件版本的义务。

网友C:
这种bug并不可怕!

只要在编程的时候注意一点,就不会出现,复合运算,尽量用括号,建议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MISRA工业标准C语言编程规范,还有 高质量C++编程指南(林锐),再就是自己总结了!没有不出错的编译器,没有不出错的程序员,调试能力远比编程能力更重要!

楼主:
关于软件补丁的咨询

1. IAR 针对4.42A 出了关于此Bug 的补丁吗? 哪位同行发现了请通报我一下。
2. 经测试5.02版确实改正了此Bug, 4.42A到5.02的升级是免费的吗?

网友I:
这是个问题!!!

对于STM32,现在应该都是C代码了吧,用汇编语言编写代码还具有可操作性吗?
一旦编译器出现问题,将是灾难性的。
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呢?

网友E:
避免类似问题出现的唯一办法是尽量用最简单的语法写程序

并在测试过程中,尽可能地提高程序测试的覆盖率。

当然,编译器是个软件,你自己的程序也是个软件,如果谁能设计出没有Bug的软件,或者有有效的办法设计出没有Bug的软件,那这个人、这些人、这个公司或这些公司将创造历史。

网友J:
4.42A版和V5.2版有什么区别呀?4.42A下的软件能直接用到V5.2么?

网友K:
天哪,这bug太毒了!

网友L:
ARM7

上测试,IAR4.42无问题.
谁有STM32的例程可以发一个上来,我也测试下.

楼主:
附件是测试Bug的代码,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L:
实践

证明:
加volatile搞定.
如果称之为BUG,似乎并不合适.只能说对IAR的优化规则掌握的不好.

网友L:
香版

这个裤头也太好得了吧

网友M:
IAR的确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好在仿真的手段好。STLINK也便宜,否则就真的麻烦了。

网友H:
to 30楼 wlq_9

请问有没有讲IAR编译器优化规则的文档?

网友N:
关键是自己调试要细心

此问题我遇到过在项目中,比较隐蔽,解决方法就是加括号。在移位操作的时候或者加局部变量。好在STM中的RAM够多

网友C:
加括号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可是这哥们儿就是说不好用!我估计是这哥们儿加器件补丁的时候,和我上次一样,出了问题,我最开始也使用4.42+器件补丁的方式,调试stm32f103zet6,发现有问题,同样的程序,在stm32f103bvt6下面,就没问题。升级包是在万历网站下载的,看到zet6的例程有5.2版本的,自然就去下一个新的版本了,从发现有问题,到解决问题,就是半天的功夫(包括下载软件)。这种事情,是经常事儿!调试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多了!当然,我也有掉沟里的时候,(说说也无妨,N年前,那个franc C51(好像叫这个,就是keil c的前身),当时,我用这个编译器,调试一个汇编语言程序,程序调试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客户反映,有的时候,用一段时间,就乱了,而且,出现的几率很少,我花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毛病,后来,又找了一个大哥帮我调,看了一天,也没找到毛病,后来烦了,随手加了一段,开机初始化,所有ram全清零,好了!我这个郁闷呀。

    再说说加括号的事儿,我向来不相信优先级!加括号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做有道理么?没道理,也有道理!c语言好像有15个优先级,我记不住!以前,也记过,但是没几天就忘了!以后干脆就用括号!(这样讲,说明我很老实,不玩虚的)
    后来,我发现有一本书 c陷阱与缺陷,里面说,也可以这样干!这本书的确很好,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提到,避免使用指针,提倡使用程序库,看来大师和我的想法也差不多。我前面还提到过两本书,也都不错!强烈建议大家看看,有好处的。
    也希望大家有啥好书,和我一起分享!

网友O:
..

正要对STM的SDIO开工 路过看看
林锐的书一直束之高阁
还有更多的书被束之高阁
被自己的书吓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