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编程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9-02-01):
SD卡编程的几个疑问

1. SD做扇区擦除之后,其内容是 0xFF 还是 0x00?
   我发现手头的两个2G的Kingston SD卡,一个是0xFF,另一个是 0x00。4G的Kingston SD卡是0xFF
2. SD卡写扇区之前需要擦除吗?试验的结果无需擦除可以正确的写入数据。
3. SD卡写扇区之前擦除或不擦除对扇区的写入时间有影响吗?
4. SD卡的一次擦除操作可以擦除多少扇区? 我试验了一下好像可以一次擦除全部的扇区。
5. SD卡的一次多扇区写入操作可以写多少扇区?
6. SD卡会出现坏块吗?如何处理?比如数码相机碰到坏块如何处理的?

网友A:
等待解答中

网友B:
关于SD卡编程

  关于SD卡编程,我来回答几句。

首先,SD卡(以及MMC卡)内部有控制器,其存储介质通常是NAND FLASH。

1. SD做扇区擦除之后,其内容是 0xFF 还是 0x00?
   我发现手头的两个2G的Kingston SD卡,一个是0xFF,另一个是 0x00。4G的Kingston SD卡是0xFF
A: SD做扇区擦除之后,其内容应该是 0xFF,这样就跟NAND FLASH的特性一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另一个是 0x00”。

2. SD卡写扇区之前需要擦除吗?试验的结果无需擦除可以正确的写入数据。
A: SD卡写扇区之前不需要擦除,因为其内部有控制器。这就象在PC机端,对U盘(以及存储卡)写入前,不需要进行擦除一样。

3. SD卡写扇区之前擦除或不擦除对扇区的写入时间有影响吗?
A: 擦除需要花时间,写扇区之前预先擦除,那么之后写扇区时花的时间应该少些。

4. SD卡的一次擦除操作可以擦除多少扇区? 我试验了一下好像可以一次擦除全部的扇区。
A: 这需要看SD的规范。

5. SD卡的一次多扇区写入操作可以写多少扇区?
A: 这需要看SD的规范。

6. SD卡会出现坏块吗?如何处理?比如数码相机碰到坏块如何处理的?
A: 会出现坏块,由SD卡内部的控制器会自动处理,编程时不需要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C(2011-11-08):
谢谢3楼的解答,小弟最近也想学习一下SD卡编程,不过是新手,完全不懂,之前做过NANDFLASH的编程~~~

网友D(2016-04-05):
刚接触SD卡,谢谢

网友E(2016-06-18):
引用 网友B:
  关于SD卡编程,我来回答几句。首先,SD卡(以及MMC卡)内部有控制器,其存储介质通常是NAND&nb ...

SD卡擦除之后可能是0xFF,也可能是0x00,这个不同的卡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