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模拟供电问题

楼主(2009-02-03):
数据手册上写的:VDDA和VSSA必须分别联到VDD和VSS,那意思就是说模拟电源要和数字电源必须共用吗,那我要是从外部直接提供一组电源给VDDA和VSSA以及REF可以吗?比如我提供的模拟电源还要给外边的运放和多路选择器用。
谢谢,看的有点模糊。

网友A:
可以单独给VDDA供电,但VDD与VDDA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300mV

请保持VSS和VSSA等电位。

网友A:
请参考STM32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