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做复用功能时,能否同时做EXTI管脚使用?

楼主(2009-02-03):
设置SPI为从模式,NSS为硬件触发
此时,我希望在NSS被选通时,进中断进行一些初始化工作,请问能否将其设置为EXTI源??谢谢

网友A:
原理上讲可以,但没有试过

从原理上讲,设置SPI为从模式,NSS为硬件触发,需要把对应的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而EXTI也需要把对应的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两者的配置方式没有区别,所以你的要求应该可以实现。但我们没有试过,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原则上讲,SPI主设备只在每次传输数据时才把NSS拉低,没有数据传输时NSS为高,下次传输数据时再把NSS拉低;因此如果传输100个字节,则有可能有100次NSS变低变高的过程(由主设备决定,也可能少于100次),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在每次(每个字节)传输时都要初始化?

楼主:
re

我自己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
主机端使用软件控制NSS管脚
一次传输N个字节,期间NSS一直为低
以NSS下跳作为一帧数据的开始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