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M32F103C8无法进入debug模式

楼主(2009-02-04):
我使用MDK+ULINK,在进行debug和download flash时,老是先提示“Cannot access memory”,再次进行download时,又提示“Cannot enter debug mode”。始终无法进行debug或者download。年前都是好的,只是放了一段时间后就变成这样了。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楼主:
请问香主,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

怎么,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请问香主,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肯回答这个问题啊?等待中。。。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可能是软件安装问题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可能是调试器问题
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
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
可能是供电问题
可能是芯片问题
可能是程序问题
可能是操作问题
.............

网友B:
可能是接触不好吧...把JTAG线多插拔几次试试看

楼主:
JTAG的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测量过

JTAG的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测量过
电源电压是正确的
MDK版本是V3.24,已安装ULINK**
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好的,就只是过年放了一段时间后就出问题了
在MDK中能正确识别到芯片ID,就是无法download和debug
难道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实在不行,就只好更换新的芯片了,问题是手上的芯片都用光了,只好再买几片吧。哎······

网友A:
请尝试在内部SRAM中调试

这样做法的目的是解决下面文档第68页所提到的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楼主:
参照香主给的文档改成SRAM启动,问题照旧

“Cannot enter debug mode”,晕啊。
可是MDK中明明又显示可以识别到芯片ID,看来只有等新芯片回来换了。

网友C(2013-05-04):
请问楼主,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线序接触不好   或者是电路上有虚焊   仔细查一查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积极尝试一下   将各个环节都仔细查一遍   应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2014-11-11):
请问LZ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JLink能识别ID: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JLink Warning: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Cortex-M3)
JLink Error:SWD-DP error:Could not write Ctrl/Stat register。
一直提示Conn't enter Debug mode。
我把BOOT0接的是高电平还是这样,芯片是好的,我换过。JLINK我重新插在其他的板子上能下载

楼主(2014-12-22):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JLink能识别ID: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 ...

当时没有办法了,最后还是重新更换了芯片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