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用ISP烧写

楼主(2009-02-05):
大学新年好,祝大家新年新气象!
我想用IAP的方法来下载,ISP的硬件怎么接的呢?:,一般的串口接的方式么,在STM32的开发板上五个脚: RX TX 电源 地 REST,接到PC的并口上,在STM32板上它们的接线顺序有没有什么规定。
我看到力源有个ISP软件,这个在万利开发板上也可以用么?

楼主:
知道了

知道如何做了,只要2个串口加一根地线就可以了。

另外在万利的开发板上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A:
呵呵,ISP软件都是通用的。

不过建议用我的,www.mcuisp.com

楼主(2009-07-13):
谢谢

自己做了个串口,加上万利那个串口软件,现在读、擦、烧、加密都正常。
只是写的速度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