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英蓓特开发板,16M的MMC和SD卡正常,512M的SD卡无法初始化

楼主(2009-02-05):
英蓓特的开发板和例程,512M的SD卡。初始化结果是“MSD_Init result: 52”。请高人指正。另外,有兄弟指出“在<msd.c>的void MSD_WriteByte(u8 Data)函数的结尾处加上一句:// wait for send complete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BSY) == RESET);等发送结束才返回。

”,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TOSHIBA的512M卡无法初始化,但KINGSTON的1G卡可以用

楼主:
没人回答,我就在这里写调试记录吧,欢迎拍砖

     do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PI_SendByte(0xFF);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 发出CMD1, 查询卡的状态, send CMD1 to poll card status */
        ret = SD_SendCmd(CMD1, param, CMD1_R, resp);
        if (ret != SD_NO_ERR)
               return ret;

        i ++;

                                                 //(i <= SD_IDLE_WAIT_MAX)

    }while (((resp[0] & MSK_IDLE) == MSK_IDLE) && 1);

调试发现,程序死在了这里。另外,万利的程序为什么要“msd片选拉高--〉发送一次dummy--〉马上把msd片选拉低--〉发送后续真正的sd卡的命令。”注:dummy=0XFF,我把while的循环条件改了,原来的(i <= SD_IDLE_WAIT_MAX)换成了“1”

网友A(2009-04-25):
我也遇到同样挑卡的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挑卡的问题,不知道是卡的原因还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B:
目前各种开发板的SD卡驱动都不太稳定。

我费了很多工夫,对照SD卡标准,才为我的手持机整了套稳定、兼容性好的SD卡驱动。
特别是加上了CRC,保证了手持机工作时数据的可靠性。

英贝特这些板子的代码都没有CRC的,用作商用恐怕不行。

网友A:
McuIsp

请给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想通过有偿方式得到你的支持。急急急!!!

网友B:
呵呵,请访问我的网站获得联系方式。

网友C:
看来有空我也得去测试一下MICROCHIP的驱动可靠与否

目前也是拿KINGSTONG的2G卡,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