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楼主(2009-02-06):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首先要有数据链路,能建立起连接--这点有难度,和什么芯片无关
然后下载数据,检验,IAP即可

网友B:
先把升级代码存储在外部SPI Flash

   检测无误后再升级

网友C:
首先要做一个网络端的下载服务程序

1,先建立一个网络端的下载服务程序,这个程序需要找一个固定的IP地址的机器做服务器
2,写个BOOT程序,利用GPRS使用诸如TCPIP登陆到服务器的地址和通讯端口,用特定的协议传送数据
3,ST提供了一个IAP,但是服务端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的YMODEM格式传送数据,你只要仿造这个东西做一个支持GPRS的IAP就行了,也不会占用太多的程序空间。
什么USB下载,CAN下载,其实都可以参照这个来实现。
4,下载完毕后跳到设定的APP地址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D:
我已经在GPRS下实现了

其实关键点还是在于给STM32实现IAP,而通过GPRS还是串口、I2C。。。什么的接口获得新代码数据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