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问题。

楼主(2009-02-06):
     香版,请问下:
  当RTC不需要用的时候,晶振的那两脚 OSC32_IN ,OSC32_OUT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使用STM32的内置RTC,OSC32_IN和OSC32_OUT可以不接晶振

软件中不使能LSE即可。

楼主:
谢谢香版!

    是不用内部RTC了。
    那如果用作普通I/O有什么特别的处理吗?悬空可以吧?

网友B:
如果不使用STM32的RTC时

晶振的那两脚 OSC32_IN、OSC32_OUT可以用作普通IO口,详细信息参考手册。
如果该引脚没有使用,这两个引脚连接两个电阻到地。

网友C:
不用外接电阻了吧?

设成输入态上or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