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C晶振的问题,有合适的解决方案么?除了使用6p的

楼主(2009-02-06):
(无正文)

楼主:
RTC晶振用普通的如何保障可靠性

自己的帖子,先抢个沙发,等待大侠出场

网友A:
可以使用外部有源晶振

网友B:
可以使用GPS接收时钟或长波授时,呵呵。

楼主:
32768有源晶振好买么?功耗大不?

网友C:
32768有源晶振比6P还贵,

网友D:
有源晶振会不会增加功耗

有源晶振会不会增加功耗?
实时时钟要考虑掉电后电池供电

网友E:
这是个很变态的设计

用有源晶振还不如用外部rtc得了

网友F:
找个高精度的晶振

加个电容其实很容易,无论是用外部的RTC都需要这个32k的晶振,跑不了的。
这个晶振不过关,RTC就不可能好用。32K+电容是必须的吧。有的为了保证效果还要加什么电阻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