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stm32 ISP软件发布新版本V0.950了。

楼主(2009-02-10):
加了个option bytes设置界面
也可以预览一下手持式程序下载机的操作界面,呵呵。
希望帮助各位更好的使用stm32f芯片。

网友A:
支持

支持,现在就用的楼主的软件,很好用

楼主:
呵呵,批量的时候买个我的手持机,更方便。

网友B:
支持!

很好用,一直用着楼主的软件。

楼主:
LS,请去www.mcuisp.com下载

网友C:
96位信息显示顺序能否改进?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楼主:
LS需要如何改?

请描述下使用流程。我来修改。

网友C:
信息的利用

只要从高位(D95)到低位(D0)顺序给出就可以使用,或者按3个字,每个字从高位到低位显示.MCUISP显示的顺序好像不是这样,用显示的数据跟读出的数据对不上,还要自己程序读出,以得到确切的信息.

楼主:
mcuisp是按字节来的。

0x1ffff7e8~0x1ffff7f3

字节/16bit字/32bit字,组合一下显示方式可就多了。

楼上也可以考虑一下用字节顺序。
或者把您的要求在写详细点,发个邮件给我,我给你个特别版。

网友C:
先谢谢了,等我项目结束再细谈

网友D:
我用了一下,但是ISP完成后不能够自动执行

主要是RTS和DTR的控制好像没有处理好

楼主:
呵呵,看看设置对不对。

自动执行应该不用管RTS/DTR,它是跳到0x08000000或0x20000200的向量表去执行的。
最好是不用RTS/DTR控制,只用三线串口。
调试时把BOOT0拉高即可。复位直接进ISP,下完后执行即可。
复位建议用DTR控制,因为有的USB串口没有RTS。或者RTS控制不太灵(eagleCom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mcuisp我还没管)。
还要注意下载完后串口会关闭,此时RTS/DTR会恢复负电压。
LS能否将设置等截图发给我?

网友E:
要做到完全不用跳线的ISP才爽

  结合硬件电路,使用DTR和RTS

楼主:
呵呵,手持机支持。

还支持自动监测芯片呢。
烧录的时候只要换芯片就可以,不需要去按烧录按钮。

STM32的ISP和IAP都做好了,目前正在做支持FreeScale BDM脱机编程的开发工作。

mcuisp其实也支持,只是需要设置对。

网友F:
把STM32,NXP,FREESCALE都做到一起.不错..

不知道价格怎样?

网友F:
顶这个,产品就不要开壳了...否则很麻烦..

引用 网友E:
ST MCU ←返回版面

15楼: 要做到完全不用跳线的ISP才爽

  结合硬件电路,使用DTR和RTS
==========================================
用NXP的我是外接了一个开关切换...

楼主:
真正方便的是IAP

引出三线串口到机壳外就可以进行IAP了。
而且IAP有口令验证机制,不会被误编程和非法入侵。
烧录的代码也可以获得加密的保证。

另外LS,将来不知这几个呢,呵呵。AVR、PIC,我都有规划。

网友F:
IAP?如果芯片FLASH有512K.我的程序大约有500K,还能IAP吗?

IAP不太清楚,意义大吗?

楼主:
可以,我的IAP BootLoader只占2K flash,但是提供很多功能

比如加密、IAP信号检测、IAP烧写、校验等。
虽然stm32f的System Boot Loader也只占用2KB,但是它的功能可远不能跟我的IAP相比较。

只是因为stm32f会锁住前4K,不能更新。所以前4K不能被应用程序使用。

也就是说应用程序需要从0x08001000开始。
但是前4K中的后2K可以被用来存些固定数据。
这个只使用2kflash的IAP BootLoader技术是我独创的。
当然,也需要使用汇编来写这个BootLoader。

LS可以去我的网站看看,IAP对很多产品都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