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明确,请说详细一些

什么样的硬件环境?备用电池接到哪里?

楼主:
是这样的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备用电池接在芯片的VBAT上只能保持后备寄存器中的数据

VBAT只给后备寄存器和RTC供电,不能为芯片的其它部分供电,当然也不能再驱动SD卡。

楼主:
刚才电路没有全看懂

还有个外接的备用电池,当断电的时候维持硬件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呵呵,可以保证SD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