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2009-02-10):
是否可以将ADC的VDDA接2.5V而其他数字电源VDD接3.3V呢,STM32F103R8???

网友A:
可以单独给VDDA供电,但VDD与VDDA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300mV

网友B:
有这样的限制???

我在使用时用2.5V给VDDA,3.3V给VDD,好像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香主你所说的在datasheet中没有看到啊

网友A:
数据手册中有关操作条件的章节有说明

这是STM32F103x8、STM32F103xB的手册中的截图:

楼主:
3楼的你是使用的什么芯片型号?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RB,这个芯片的Vref绑定到Vdda上了,我想让Vref电压在2.5V上,不知道把Vdda连接到2.5V,其他Vdd连接3.3V不知道行不行。另外多谢楼主的支持,我想datasheet说的应该是对的,如果两个电压差太多,或许工作不稳定,也许现在能工作,可是久了,说不一定芯片就坏了

网友C:
Vdda与Vdd,估计内部有二极管相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