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和dma 一起使用的一些讨论

楼主(2009-02-11):
  adc使用dma转换传输  大大增加了系统的性能,但是读了一些相关的原理介绍,有一些问题  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比如
  1  我设置了4个通道  设置了一个120个元素的数组
    我怎么知道我接受到了120个数  然后中断  用dma传输完成中断?
    在处理完上一次120个完成的数据后。在开启传输,那么怎么让adc从第一 个通道开始 ,也就是每次都是按照顺序,并且数组也是对应的。
  2 我设置4个通道  元素为4的数组
 我怎么知道4个通道转换了一次,用adc传输完成中断?
  还是上面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怎么控制dma在下一次开始转换时 是首地址

网友A:
ADC和DMA配合

对于第1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使用DMA传输完成中断可以知道接受到了120个数。

在处理完上一次120个完成的数据后。在开启传输,那么怎么让adc从第一 个通道开始 ,也就是每次都是按照顺序,并且数组也是对应的。
上一次120个采样完成后,可以关闭ADC然后再开起,即可保证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