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VBT6掉电后RTC不运行

楼主(2009-02-11):
掉电后,电池供电正常,等1分钟,时间保持掉电值,理论上时间应该
走1分钟左右啊!
上电时间继续走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调电过程

如果调电过程太慢,可能程序在调电过程中又操作RTC,从而产生错误。我们有客户碰到同样问题。

楼主:
LSI、LSE

是不是:
在有电池的条件下,
掉电后内部晶振(LSI)不能保证RTC运行,电池只能保证以前的时间不丢失
而外部晶振(LSE)能保证RTC掉电后继续运行

网友A:
是的,VBat不维持LSI的运行

在使用VBAT时必须使用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