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救 万利板子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2009-02-12):
本人刚接触ARM,用的是万利的EK-STM32RF的仿真板。

我今天用IAR4.4a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提示:
Thu Feb 12 18:34:24 2009: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d79
原来好用的项目都下载不了了。

请大虾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漫长的等待~~

我一直在这里在线等呢,有知道的帮帮忙吧。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文件丢失了?或者中过病毒?

网友B:
很多原因

出现这样的提示,表示下载代码失败,而代码下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1,原先下载的代码做了读保护或者写保护操作
2,原先下载的代码启动了DMA或者其他外设,导致本次代码下载时数据被外设改变
3,项目中选择的芯片型号与目标板实际使用的芯片型号不符

暂时想到这么多。

楼主:
怎么解决?

应该是向4楼说的那样:原先下载的代码做了读保护或者写保护操作
我看了看下载的例程,它有一句是用按键禁止了主机与仿真器的连接,所以在再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NO Device!
但是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是要把里面的程序擦掉吗?怎么擦掉?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要修改一下启动设置就可以了,我原先用的是用户闪存启动模式,现在把BOOT0,1的电平换了一下,改成内嵌SRAM启动模式,然后往flash里重新下载程序,擦掉原来的程序,这样就又能用来。

网友C(2009-03-17):
学习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