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相关讨论帖子汇总(设备篇)
关闭

楼主(2008-03-12):
Cortex-M3
STM32的代码,跑在ram里快?还是跑在flash里快?
cortex是怎么用1MHZ实现1.25MIPS的?谁给解释下
STM32能跑72M 是真是假?
如果Cortex-m3能够 禁止/使能 同一优先级中断全部中断就好了
关于现在两种Cortex-M3微控制器抗干扰性能的比较
弱弱的问下中断
Cortex-M3的存储器是哈佛结构吗?
STM32(cortex_m3) 的 Bit-Banding 怎样理解?
弱问,CORTEX M3内核到底高明在啥地方?
指令在哪?
stm32 103的片子乘法和除法指令各是多长时间啊

DSP
要实现6路模拟量的测量和计算,每个周波(50Hz)采样300点

最小系统
香斑竹能否提供STM32最小系统的联络图???
STM32F103最小系统不能连接JLINK,请高手帮忙

TIMER
一个STM32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四路PWM,控制四相线圈吗
用TIM1产生定时中断,中断响应时间多长?
STM32的通用定时器能否用以下方法输出4路不同频率的方波?
关于STM32通用定时器的比较/捕获寄存器的一些疑问
输入到定时器里的外部信号最高频率到多少?
TIM1的PWM有三对半,那个单独的PWM4是干什么用的?
请问板主关于 STM32F103RBT6 TIMx的问题?
STM32定时器触发AD采样+DMA传输问题
stm32f103定时器1启动AD采样
STM32 明明是32位的CPU,却将定时器设计成16位的!
请教STM32F103能用4个TIMx实现2个32位计数器吗?
想用ST的PWM做DA,滤波怎么选参数好
STM32F101的3个16bit timer????
STM32 Cortex System timer的资料
STM32 硬件计数
STM32中TIM1~TIM4的时钟如何设置?
STM32自带定时器中断例子中没有中断处理程序??
如果作计数器的话

CAN
exam的例程中的can求助,香版主帮忙
CAN的速度问题
关于 STM32 CAN接口问题
选型选中STM32F103CBT6,USB与CAN可否可以同时共用!
STM32使用那种CAN收发器

看门狗
STM32菜鸟之"零耗时键盘"及"疯狗"C++演示程序包

外部中断
STM32菜鸟之"零耗时键盘"及"疯狗"C++演示程序包

ADC
几周来学习STM32的小实验:用STM32内置的高速ADC实现简易示波器
不知STM32的ADC是否以后有差分带增益功能
STM32的12位ADC令人失望!
请教:STM32的ADC的采样时间及模拟信号的最大带宽。
请问楼主关于AD的问题
这算是芯片的bug吗? STM32 103c8 的VDDA引脚引发的问题.
stm32f103定时器1启动AD采样
两个独立AD模块 的意义
STM32的ADC测试还算不错,可惜没有差分通道(附图)
STM32F103 LQFP48和64封装的没有VREF引脚
菜鸟提问:注入转换(injected conversion)是指什么?
stm32f101系列64脚芯片允许VDDA不等于VDD吗? (
STM32ADC使用请教?
关于ADC基准的问题
STM32A/D精度
是不是STM32所有有AD输入功能的引脚都不兼容5V啊?
STM32 ADC电源与数字可否接在隔离电源上?
STM32的ADC 特性:
有人使用过STM32的AD吗?
AD启动的奇怪问题

Reset
STM32F103 software reset
请教STM32的复位电路
调了一晚上的STM,就是启动不起来
求助:自已的STM32板启动时有时无

Flash
请教香版,为什么stm的FLASH只能擦写千次?
请问香版主关于Flash用户选择字节的一些疑惑
请教STM32的Flash编程和擦写问题
STM32对内部Flash的内容有专门的保护措施
STM32加密性能?
请问香版主关于Flash用户选择字节的一些疑惑
请问STM32F103的Flash能烧写多少次?
关于ST CORTEX编程工具及加密解密
TO: grant_jx问个问题

I2C
STM32的I2C接口谁用过了【已解决】
调试STM32 I2C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有一事不明

I2C remap
求助意法半导体的Cortex中I2C1的重映射问题
I2C问题请教"香主"及各位

EXTI
STM32101的PC14和PC15怎么设置为I/O口,可以做为EXTI输入脚么?

GPIO
STM32 GPIO的十大优越功能综述
用J-LINK 调试STM32F101VB的问题,急救!!! (
请问:stm32f101c8的io哪些是中断脚阿??
STM32 Open-Drain输出
请问STM32"多功能双向5v兼容的IO口”是什么意思?
stm32f103cx的IO数?
请教香帮主,对PA口的pin0脚设置成输入,对Pin2设置成输出行吗?
STM的I/O口实如何实现耐5V电压的?
stm32的那些管脚是5伏容忍的?
关于5V容忍IO 的 VDD_FT 的看法
也来请教GPIO开漏输出做双向IO的问题
关于STM32 IO的相应速度问题???
STM32的GPIO很强大~~~
对于生手来说,ST提供的GPIO这个sample够害人的
请问关于STM32端口的高阻态?
老大,请教STM32F的IO驱动能力和电平
请问香版主  关于GPIO寄存器~~
STM32的gpio奇怪失控??
想请教下stm32f10x的GPIO模式
STM32_gpio的最大速度啥意思???
我这样设置gpio对吗??
在编译STM32F10x的GPIO例程时有如下现象

GPIO remap
你知道吗?STM32上很多管脚功能可以重新映射

USB时钟
USBCLK 来源 简析
使用USB时的外时钟问题
USB与片内RC
请教STM32的USB的时钟问题
请教内置RC的问题
使用USB时的外时钟问题

USB
在EK-STM32F学习套件上实现了USB-DFU设备功能
STM32 USB改双缓冲后,STM32的OUT接收速度到了1MB/S!
如何使STM32进行USB传输时提高传输速度?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USB的上拉电阻
stm32 usb驱动哪里有,谢谢
请问ST网站上下载的UM0424中KEIL 的几个USB例程有试成功的没?
STM32的USB库有个宏有点问题,希望改正
STM32芯片的USB中文资料与实验程序谁有?
有没有STM32的USB部分的中文资料

Clock
请教MCO输出问题
问个STM的问题 这个问题谁知道算太厉害了
▁▂▃▄▅▇▉ 请注意:STM32产品的两个局限 ▉▇▅▄▃▂▁
STM32能不能超频啊
STM32F103的时钟问题
!!!求助:stm32f时钟疑问和存储结构疑问
STM32F10xx时钟系统框图:时钟是整个系统的脉搏
关于不能设置APB2时钟的问题

晶振
请教关于"无源晶振"的"起振问题??
有关32.768 8m
时钟管脚问题

RTC
一个跑在EK-STM32F板子上的RTC作为calender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leebai_001的STM32年月日计算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呢?
问个STM RTC问题
stm32  RTC 工作初始化如何配置
请问STM32的RTC问题!

供电
演示实例:使用EK-STM32F板测量STM32的功耗
各位有没有sleep的例子?
sleep和run mode消耗电流相差无几.
STM32的低功耗模式总结! (
退出STM32 的STOP_MODE 需要重新初始化那些外设?
利用多电压架构实现高性能运行和超低功耗待机模式
发现SM32的STOP 休眠模式很难适用实时低功耗应用!
那位高手能告诉:电压调节器从低功耗唤醒的时间。

SPI
提问:STM32的SPI总线
请问关于STM32 SPI CRC

USART
如此设置USART有何问题?
STM32F10X的USART问题
stm32 uart有FIFO 吗?
请问stm32f103三个串口的复用功能是不是3个串口都具有阿?
STM32 UART
stm32有iso7816接口吗?
编译了 UART 例子
STM32F10X的USART问题

DMA
STM32定时器触发AD采样+DMA传输问题

BOOT
菜鸟提问:从SRAM启动有什么作用?
stm32103xx 请教DMA(DMA_Mode)使用问题!
STM32的BOOT 模式和仿真!

WatchDog
再次为菜农送货下乡:关于STM32的看门狗
看门狗溢出后还想保存数据,有什么好方案?

中断/异常
STM32异常/中断怎么写?
请问中断嵌套为什么cpu在中断级别低时,高的中断级别进不去?
请问各位大侠,STM32中的PendSV异常怎样理解
STM32中断
STM32(cortex_m3)的中断问题
STM32:如何关联:“stm32f10x_vector.c”文件?
STM32F10X_vector.c的说明
STM32中断向量表的困惑
错在哪里?

其它
STM32入門經歷,高手不要進!
STM32能否工作在-40--50度的环境?
stm32满足RoHS吗?EMC—EMI性能如何?

网友A:
哈哈~~~真详细~~~

最近新工作DSP是重点,业余还是不忘记Cortex-M3~~~

网友:
站个位置

网友B:
太方便了!

感动。。。。

网友C:
做的很好

激动`````

网友D:
顶一个

顶一个,方便日后查找

网友E(2008-06-08):
怎么没人谈谈IRDA的问题哦

网友F(2010-12-12):
请问怎么都衔接不到的?

网友G:
香主汇总的很全啊

网友H:
很全啊:lol

网友I:
什么时候的帖子, 连接全都断了!

全都出来个  https://bbs.21ic.com/301.html

网友J:
谁掘的坟? 都是找不到帖

网友K:
很全的汇总啊

网友L:
这个链接似乎不对

网友M:
的确是很全,可我为啥打不开呢

网友N:
连接都有问题

网友K:
的确是有问题

网友O(2011-09-27):
悲剧啊,都打不开。。。断掉了!!!!!

楼主:
哪些帖子太久了,二姨只保留2~3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