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高速时钟旁路

楼主(2008-03-13):
我在设置RCC寄存器的时候,有个名词叫外部高速时钟旁路,那这个外部高速时钟旁路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外部高速时钟旁路"是一个配置位,用于旁路使用外部晶振的

内置的高速时钟振荡器使用外接晶振产生所需的时钟,当使用外部提供的时钟时(如使用有源振荡器),必须设置这个控制位旁路上述内置振荡器;你可以理解为该控制位控制内置高速振荡器的开启和关闭,使用外部提供的时钟时需要关闭内置振荡器。

网友B(2012-04-22):
回复 网友A:
你好,上面说的是外部高速时钟旁路,应该旁路的是外部时钟啊,可是你后面你说的是控制内置高速振荡器的开启和关闭,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C(2014-08-31):
我也是这样觉得,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D(2015-01-27):
只有在使用外部时钟的时候是被旁路,注意不是晶体振荡器,也就是说当使用外部提供的时钟时(如使用有源振荡器),必须设置这个控制位旁路内置振荡器;可以理解把内部时钟关闭,打开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