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研究过IAR中是如何下载bin文件到flash的?

楼主(2008-03-13):
有没有研究过IAR中是如何下载bin文件到flash的?

比如我想支持一款通用的ARM7,用的是外挂flash,如何下载生成的代码到flash上去?

给个方向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问IAR,IAR为每种芯片提供了相应的Flash下载模块

据我所知这种Flash的下载模块不是公开的,如果有朋友知道如何定制这种下载模块,我愿听其详。

楼主:
安装目录下有一个

安装目录下有一个<FlashLoaderGuide.pdf>

不知道哪位兄弟研究过,我试了几次,还没成功,

兄弟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写一段代码到ARM7中运行

写入的代码需要执行如下功能:

1, 通过某种通信(UART USB)接收需要下载的BIN数据
2, 将收到的BIN数据写入外部flash

网友C:
IAR下载程序的时候是通过调用debugger-->download下指定的*.d79文件来完成下载的.IAR提供了标准的接口,对于不同的flash,只需要修改*.d79文件里面的字节写程序就可以了.在IAR下的安装目录里面有举例,修改一下例子即可.

楼主:
ls,thanks

 我正在看例程,只是好像没有外挂FLASH的例子,

一直在尝试,
不知你那有没有成功的例程,

网友C:
re

片内和片外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字节写之前判断一下地址范围,如果是在片外地址空间,则写片外空间的FLASH,如果是在片内空间,则写片内的FLASH.
片外FLASH和片内FLASH基本上相同,不过在操作外部flash之间要先配置总线,并全片擦除(当然也可以在字节写程序里判断地址再进行相应的扇区擦除,但全片擦除的方法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