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香主一个STM32 TIMER DMA的问题.

楼主(2008-03-14):
TIMER的一些事件可以触发DMA请求, 然后DMA控制器根据设定的 源地址 目标地址 数据量 开始传输. 但是这些设定都是在DMA的寄存器里面, 那么TIMx_DCR和TIMx_DMAR是什么用途的. 这2个寄存器只是在TIMER的寄存器介绍的时候出现了, 在功能介绍里面并没有提到.

手册第270页

网友A:
看来你对STM32 的DMA还没理解

在STM32的DMA中,没有Burst模式,即一次触发只能传输一个数据(当然,根据PSIZE/MSIZE的值,这个数据可为8BIT,16BIT,32BIT),而数据量寄存器的含义为DMA的触发次数。
因此,若想一次触发更新几个TIMER的寄存器,只能用TIMx_DCR和TIMx_DMAR来实现此Burst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