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K-STM32F 开发板是否可以用别的仿真器进行调试?

楼主(2008-03-16):
想用别的仿真器来调试EK-STM32F开发板,实验了一下,好像不行?有人能确定一下吗?

网友A:
EK-STM32F使用外接仿真器的问题

请参考下面的照片,要把黄色的短接块去掉,然后把其他的仿真器(如ULink或JLink)按对应信号接到空出的插针上。插针的信号线在线路图上标明,板上也标出了。

网友B:
twentyone有新的进展了?

哈哈,等!

楼主:
谢谢关注

我原来直接接在EXT JTAG上,可以读ID,但别的操作有问题。所以以为这样接可以工作,一直怀疑自己的程序有问题,调了好久。极其郁闷。估计是板子上带的ST-LINK对JTAG信号有影响。我已经从JP15把JTAG信号给接出来了,现在没问题了。

谢谢!

网友C:
当用USB供电,可以调试,但最好做如下改造

   当用USB供电(不是用JTAG那个USB供电)时,此时JTAG那个CPU的USB没有初始化成功,指示灯会闪烁,结果T_VCC管脚电压为<0.6V,用jlinkV6检测电压不正常,不能进入调试
  直接断开R42,JVCC直接接到VDD,可以用jlinV6了,原来的也不影响.
  用了几天,这块板确实比较超值,但发现一些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调试时(用iar)发现不能进入,要中断重试3,4次就OK了,好了,没断电以后就没问题.这个用板上的调试器和JLINK都有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更郁闷的,就是用J-LINK时调试竟然提示内存校验错误,好像固定为0x20000054,出现这种现象,只有冷启动后才可解决,这个是用JLINK调试时会出现的,用板载的调试器还没发现这个问题.若用J-FLASH下载时这个问题频繁的出现,不知是不是芯片没有初始化的原因,但J-FLASH下的示例工程提供了stm32F103RB的下载程序,应该是正确的(没有初始化芯片,只是简单的发了一个复位命令).

网友D:
硬件去掉RS3,RS4,外部jtag口上面的两个排阻

断开上面的两个排阻就可以用ulink了。黄色跳线帽全部带好不动。
仔细看原理图和pcb板连线,这个jtag口是可以采用本板的仿真器来调试其他stm32

网友E:
断开上面的两个排阻就可以用ulink了

是否要对jtag接口 1# 引脚加上3.3V 电源?

我用jlink, 加了3.3V 电源才可以用.

如果通过 SWD 调试, 只需要保留 nReset JTCK JTMS 三个黄色调线帽即可.

网友F:
好期待twentyone 的hjtag for M3啊!

网友G:
回复主题:EK-STM32F 开发板是否可以用别的仿真器进行调试

我的无论用板上的仿真器和jlink来调试时,程序下不进flash,但能在ram中调试。我的配置如下:VECT_TAB_FLASH,lnkarm_flash.xcl.debugger中的use flash loader 和verify download选中,下载的时候显示无法找到sim文件。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H:
twentyone

你的hjtag能否将来加入支持基于ft2232的片子的jtag呢,usb的,很通用很便宜,不像某些usb接口的jtag,很黑很暴利!!

网友I:
可以用V6版的J-link调试

V6版的J-link支持SWD,用6条杜邦线分别引出就可以进行调试了。
J-link       EK-STM32F
1.VTref      JP17 Pin2
2.VCC        JP17 Pin4
3.nJTRET     JP15 Pin2
7.TMS        JP15 Pin8
9.TCK        JP15 Pin6
12.GND       CAN7 Pin20

JP1 Pin2 Pin3短接
供电使用STM32的USB通信端口

网友I:
twentyone加油

希望twentyone能快点出支持CM3的版本,办公室的电脑被禁USB,现在有了J-link都没用,只能等CM3版本的H-JTAG。

网友J:
ls是什么公司啊,封USB口???

如果是怕别人拷东西,这样的公司趁早离开。
只看重一堆烂代码不看重人的地方最讨厌了。。。。

网友H:
我一个以前的同事

我一个以前的同事后来去了华为,他的一个贵手机从此退休了,重新买了一个300块的手机。因为以前的手机带摄像头,能当u盘什么的吧

网友K:
呵呵 我同学也是

好手机不让用了 不让带mp3

网友L(2008-07-10):
没有楼上的那么费劲吧,直接把跳线帽去了就可以

没有楼上的那么费劲吧,直接把跳线帽去了就可以调试,而且可以在RAM或FLASH中调试,确信没有问题,我就是这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