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VI:Firmware 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PWR/RCC/RTC)

楼主(2008-03-16):
继续继续

上一回:

更新V:Firmware 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NVIC)

----------------------------PWR-------------------------------------

PWR Example 1
本例展示了如何使STM32进入停机模式(STOP Mode),以及如何通过外部中断线来唤醒STM32。在本例中,使用PB.09和实时闹钟(RTC Alarm)作为外部中断源。

设置在外部中断线9上(管脚PB.09)检测到下降沿时产生中断。设置在外部中断线17(即实时闹钟RTC Alarm)上检测到上升沿时产生中断,利用外部低速振荡器(ex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LSE)把实时时钟的时间基数定为1秒。

在例程中,系统按照如下模式进入/退出停机模式(STOP Mode):

在系统启动2秒后,实时时钟(RTC)每3秒钟产生一个闹钟事件(Alarm event),使系统进入停机模式以降低功耗。有2种方式可以是系统退出此模式:1.在外部中断线9上侦测到上升沿信号。2.每3秒钟由实时时钟闹钟自动将系统唤醒。

4个LED可以表征系统当前的状态:
- LD1 on / LD4 off: 系统在运行模式(RUN mode)下
- LD1 off / LD4 on: 系统在停机模式(STOP Mode)下
- LD2 状态改变:系统通过外部中断线9退出停机模式(STOP Mode)
 - LD3状态改变:系统通过外部中断线17(实时时钟闹钟)退出停机模式(STOP Mode)

PWR Example 2
本例展示了如何使STM32进入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以及如何通过外部重置、实时时钟闹钟(RTC Alarm)或者WKUP管脚来唤醒STM32。

在例程中,设置在外部中断线9上(管脚PB.09)检测到下降沿时产生中断。以及Systick每隔250ms产生一个中断,在这个中断中,改变连接在PC.06管脚上LED的状态,以次来提示系统工作在运行模式(RUN mode)。

一旦在外部中断线9上(管脚PB.09)检测到下降沿,系统将开启实时时钟闹钟(RTC Alarm),每三秒钟产生一个闹钟事件(Alarm event)。然后系统进入待机模式(Standby Mode)。在3秒内,在WKUP管脚上的上升沿或者外部复位都可以把系统从待机模式中唤醒,如果3秒内他们没有发生,那么由实时时钟闹钟自动唤醒系统。

系统被唤醒以后,程序执行的顺序与重置后一样,PC.06上的LED开始闪耀,PC.07上的LED被点亮。实时时钟(RTC)设置被保留,因此无须对其再进行设置。

LED可以提示系统当前的状态:
- LD1 闪耀: 系统在运行模式(RUN mode)下
- LD1 off / LD2 off: 系统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
- LD2 on: 系统退出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RCC-------------------------------------

RCC Example 1
本例展示了如何设置系统时钟源,以及AHB, APB2 和APB1预分频。利用PLL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

同时展示了,出于debug目的,如何通过函数RCC_GetClocksFreq来获取片上各个时钟的当前状态和频率。利用debug工具,用户可以通过RCC_ClockFreq结构体,读出当前时钟的各种情况。

本例同时展示了高速外部时钟故障侦测(High Speed External clock (HSE) failure detection)功能。如果HSE失效,系统关闭HSE和PLL,选择HSI(内部高速时钟)作为时钟信号源,并产生一个NMI(Non-maskable Interrupt)中断。在此中断,授权HSE就位中断(HSE ready interrupt)。一旦HSE恢复,系统将时钟重新配置为先前状态。

在本例程中,4个LED将根据不同的系统时钟频率按照不同速度闪耀。

--------------------------RTC---------------------------------------

RTC Example 1
本例展示了如何使用外设实时时钟RTC,如何配置RTC的预分频,中断来保存时间和产生Second中断。

使用外部低速时钟(LSE)作为RTC的时钟源。通过取消“#define RTCClockOutput_Enable”的注释,可以把RTC时钟通过管脚PC.13输出。

RTC和后备数据寄存器(BKP)一样,即便撤去VDD,仍能通过电池向管脚VBAT供电,因此RTC的配置不会丢失。在本例程中,通过向BKP_DR1写入一个数据作为完成RTC设置的标志。

运行程序:
1. 检查BKP_DR1:如果数据不正确,表示未设置RTC,因此设置RTC,用户可以通过超级终端设置事件;如果数据正确,则把时间显示在超级终端上。
2. 即使发生外部复位,RTC的配置也不会丢失。
3. 如果发生上电复位,那么只要电池输出连接到管脚VBAT,RTC的配置也不会丢失。

在RTC中断(即Second中断)中,翻转PC.06的状态,即相连的LED以1秒为周期闪耀。通过USART1,可以调用printf函数向超级终端输出信息。

下载:
放上要改程序的PWR exemple2 和 RCC exemple 1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6151223349.zip

网友A:
关于低功耗

请问在STOP Mode和Standby Mode以及其他低功耗模式下,STM32的的实测功耗分别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B:
STM32数据手册上的数据为实测功耗

你还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例程自己测量:

演示实例:使用EK-STM32F板测量STM32的功耗

网友A:
谢谢

我再好好研究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