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知道带usb升级的mcu呀

楼主(2008-03-17):
我要的mcu带有otg的功能,优盘插上去就可以升级软件,不用电脑。mcu永远在主模式。

网友A:
你要求的MCU是什么性能的?8位还是32位?速度多少?什么外

存储器容量?

什么参数都没有,如何推荐?

网友B:
USB host一般外接芯片实现

具备USB  host的MCU (泛指低于50元的各类可工作xxx)  很少。

不过,FPGA相比较成本较低(整体实现)。当然,相关技术都不如 外接host芯片 成熟可靠。

楼主:
我的mcu性能要求

我要8位的(32位和16都可以但是价格不能太贵),32kflash 2kram,其它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价格最好低于50的,io口在45个以上。我查阅了一下各种信号的mcu资料。发现很少能够满足我的要求。AT90USB646这个差不多能符合 ,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注意我的要求是能够升级mcu的软件。

网友A:
32K Flash + 2K RAM的MCU不可能带OTG,因为OTG要求较高

如果不需要OTG,楼主的要求不高。

我认为楼主的要求有点不切实际,总共才32K不到的程序,居然要求通过U盘更新程序,不能通过其他方法吗?是什么样的产品?

楼主:
我说的32K Flash + 2K RAM是我的最低要求

空间大一点也可以呀,我可以留在那儿(我接受资源浪费)。说白了只要符合的要求(》=我的要求),只要价格合适我接受资源浪费。开个玩笑话假如奔四的处理器也买50块钱 我也可以选择它呀。

楼主:
现在的关键点不是我怎么用我的资源

而是找到一块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又能通过usb升级的处理器。就这么简单。

网友C:
USB HOST的成本

网友D:
当时我们用南京一家的USBHOST的芯片实现过这个功能,

其实最简单的应用,你可以考虑用一个那个SL811+STM32来实现,下载等等的东西可以写在128K的空间中,你自己的应用程序写在那个小的FLASH中。到时候做个切换就好了。811那个东西有很多资料,如果你的量大,估计50元可以拿下811+STM32,问题是所有的程序都要你自己写,如果是初次做,估计你要花费3-4个月也不一定能搞定。
另外估计一些芯片厂家都有做MP3,MP4的专用IC你可以看看,估计有这个东西。
但是估计程序还是要你自己写,反正USBHOST烦死了。我想起来就头疼。。

网友E:
re

FTDI有OTG芯片,40元,加6元的MEG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