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定时器的影子寄存器是什么?

楼主(2008-03-18):
请问在ST32F103RB的高级定时器的的介绍当中的影子寄存器是指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A:
影子寄存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高速缓存

影子寄存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高速缓存,用于防止修改自动重加载寄存器的操作和自动重加载寄存器修改计数器的操作同时发生时产生冲突,重加载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影子寄存器完成的,而影子寄存器的内容是由更新事件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