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03-18):
请问在高级时钟里面的刹车指的是什么?有什么用处?

网友A:
TIM1中的刹车功能是电机控制里用的

如果你没有用到电机控制功能,可以不管它。

楼主:
可是我就是想用到电机上

网友A:
记得参考手册里已经讲了很多,不知道你哪点不理解

能否谈谈你的理解?然后我们再看看你的理解对不对,否则我也只能把手册中的内容重新抄写一遍。

楼主:
好的,等我做一些试验后再总结一下对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