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08-03-19):
香版主请教个问题
        我看到datasheet中说PA0-PA7的IO是TC的,不是FT的,那么是否
不能设置为输出配置来驱动5V的器件,如果能,有多大的驱动能力(即能驱动
几个标准的TTL门),能否外接上拉到5V的上拉电阻,或是否需要。

楼主:
忘了说STM32F103

型号为stm32f103

网友A:
回:GPIO口的驱动能力问题

请楼主看看下面帖子中关于GPIO的部分,那里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STM32相关讨论帖子汇总(设备篇)

关于PA0~PA7,数据手册中已经清楚地标明不是5V容忍管脚,所以不能用于驱动5V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