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的片子,为什么SWD调试接口连接不上?

楼主(2008-03-21):
打电话到上海,技术支持问了一下就不理了....

刚开始要他们的开发板和专业套件的时候,他们说用SWD调试接口没问题,买了开发板回来,他们说开发板上没有SWD调试接口,板子上面明明有SWD的焊盘孔,就没焊调试插座,打开ULINK2,上也没给调试调试接线口,这不是明显的欺骗吗?ST这样大的公司怎么能这样呢?

我不得不从我板子上焊线到ULINK2,可是无论如何也连接不上,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要是没有就要小心点,现在我的主管不时地责问我,说我没搞清楚就在用,时间又紧,STM32这种新东西又用过,打了电话到技术支持,问了一下就相信他们了,TMD,这不害死我了!

我现在从他们开发板上SWD的焊盘孔到ULINK2,也连接不上,真是服了!!!

网友A:
我一直在用SWD调试

很好用

楼主:
楼上是用的ULINK2仿真器?

你怎么把你的板子连接上去的?

网友B:
你买的是哪个板子?

ST官方的板上有个SWD接口,不过我现在的JLink是v5的,听说要V6的才能支持SWD接口,我也没试过。

网友C:
SWD

道首先请确认你的芯片可以用JTAG-20PIN正常使用,硬件是正确的,那你一定使用SWD调试。

Connection to STM32 Debug Ports
The STM32 is has a Serial-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This debug port can be used either in JTAG or Serial-Wire mode. Keil ULINK2 USB-JTAG Adapter supports both, the JTAG and also the Serial-Wire mode. The Serial-Wire mode uses less pins than the JTAG mode. With a specific sequence it is possible to switch between the different modes. This is done by the ULINK2 depending on the Target Debug Driver settings (see Cortex-M Target Driver Configuration). On the ARM JTAG connecter the pins are always the same and on the STM32 the pins change their meaning depending on the selected mod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show the used pins in the differnt modes and the necessary Target Driver cofiguration.

Following connections can be used:

Classic JTAG connection
Classic JTAG uses a 5-pin interface. On STM32 the JTAG-DP is selected for debugging.

Choose following Cortex-M Target Driver configuration to connect to the JTAG-DP.

In 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 check SWJ and choose for Port JTAG with the correct rate for Max Clock.

Serial-Wire connection
Serial-Wire only uses a 2-pin interface. One pin for clock and one pin for bidirectional data exchange. On STM32 the SW-DP is selected for debugging.

To connect to the SW-DP use following Cortex-M Target Driver configuration.

In 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 check SWJ and choose for Port SW with the correct rate for Max Clock.

Serial-Wire connection with Serial-Wire Trace
If Serial-Wire Viewer is used than an additional pin is necessary for the Serial-Wire Viewer Output. On STM32 the SW-DP is selected for debugging.

To connect to the SW-DP with SW Trace use following Cortex-M Target Driver configuration.

In 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 check SWJ and choose for Port SW with the correct rate for Max Clock. Also check Trace with the correct Core Clock rate.

PS:因为不能支持图片,详细的内容请下载:
http://www.mxchip.com/download.asp?pclass=002

网友D:
jlinkv6我试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