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ART和ADC的端口的AFIO问题

楼主(2008-03-25):
最近在学习ST公司固件库中的关于USART和ADC的例子的时候,有个疑问:在使用USART2的例子程序中有把USART所在IO端口重映射为USART端口功能,
/* Enable GPIOD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而在ADC的例子程序中,则没有把ADC所在IO端口重映射为ADC功能,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给出的那句语句只是打开时钟,并没有重映射功能

估计你说的是STM32,下次请说明白,谢谢。

网友B:
不是“把USART所在IO端口重映射为USART端口功能”

“重映射”是把某个功能模块映射到不同的I/O端口;而不是把某个I/O端口“重映射”为某个功能模块

使用USART2的时候,本来USART2对应的I/O口是PA,由于PA端口可能作为它用,于是把USART2对应的I/O口“重映射”到PD。由于使用了这个“重映射”功能,所以要打开AFIO的时钟。

ADC的例子中,就用的本来ADC所暂用的I/O端口,并且ADC本身并不支持“重映射”到其它I/O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