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问一个STM32 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在EWARM 4.42中,声明了float a变量 后编译通过,在连接时出现如图所示错误,需要怎样设置才能用float变量啊?

网友A:
你好像是把程序代码分配到RAM中去了,而剩下的RAM已经不够

请把程序分配到Flash中试试看。

顺便说一下,此问题不是STM32浮点数的问题,是存储器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