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SP 问题

楼主(2008-03-29):
香板主及各位高手:
     我在使用STM32 的BOOT LOADER时遇到了问题:问题现象如下,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请指教:
     在PC机端下载软件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上可以进入到 ERASE ,UPLOAD DOWNLOAD 界面,UPLOAD 能成功完成,但UPLOAD 得到的文件大小为0字节;ERASE 和DOWNLOAD 都失败,提示ERASE OPERATION FAILED .测量芯片上各VCC供电PIN电压正常,都为3.296V,退偶电容也都加了0.1uF和10uF的。芯片用的是STM32F103C8T6 07年44周生产的。各位高手请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串口波特率

建议按说明文档的波特率来设置ISP。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Upload,并且可以读出数据,但其他操作都失败

使用这个就可以,看来是Flash loader的程序问题了
http://dalewheat.com/STM32boot

网友C:
是否设置了读写保护?

试试解除读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