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 STM32 ISP 问题

楼主(2008-03-30):
经过仔细观察下载发现:下载分 去写保护,摖除,再写这几个过程。正常情况应该是去写保护和摖除很快的一闪而过,但在我的板上却在去写保护上花好长时间(5-10秒)然后进入摖除过程也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就返回摖除错误信息。从上面发的两贴及现在描述的现象看,MCU里的BOOTLOADER程序已经跟PC机上的下载软件通讯上了,我估计是没能成功去写保护(无错误状态返回)紧接着导致摖除和写过程都失败。焊的两三个板都如此,请有经验的人士特别是ST的有关专家给以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A:
请把供电电路和USART1部分的电路贴出来

并把芯片上的印的标记写出来。

这些都有助于分析,谢谢。

楼主:
STM32 ISP 问题

香版主:

    呵呵,不知如何在本论坛上贴图,芯片型号:STM32 F103C8T6 , 有744字样 还有Z 字样,744应该表示07年第44周生产的吧,有了型号和生产日期应该能比较准确的判断该芯片的BOOTLOADER问题了。至于UART1既然已经能跟芯片通信上,估计通讯通路也不是问题吧。供电电路是按ST的应用笔记中的硬件入门**的要求做的。去写保护时间太长是否就出在那里?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系统中有多少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1)芯片
2)电路
3)电路板
4)PC
5)PC端的软件
6)供电
7)其他

你认为会是哪里有问题?

关于芯片,有Z字样说明是最新的版本,还没有听说有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