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测三路转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STM32103 TIM2有4通道,是否可以用TIM2来测量3路转速信号,转速信号是传感器来的频率信号,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方法为:
1.三个传感器信号输入到TIM2的三个输入捕捉通道口;
2.TIM2的周期寄存器(ARR)设置为0xFFFF;TIM2工作在输入捕捉模式下,测量输入信号的周期来得到转速;
3.还有,为了保证测量精度,TIM2的预分频器(PSC)必须动态地调准,具体为:
(1)当计数器捕捉值小于0x5500时,PSC减1;
(2)当计数器捕捉值有溢出时,PSC加1;

楼主:
to JIANG_WX

 一路频率0~200Hz, 1路0~5000Hz  还有一路最大几十Hz,分别输入TIM2 的三个输入捕捉通道,可是只有一个PSC, 每一路信号时都要随时调整PSC呢 ,还是分别用3个定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