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的编译器比MDK的差这么多?!

楼主(2008-03-31):
我们搞变频的,打算用ST的芯片,买了块STM32评估板,开始挑开发工具,直接从IAR例程中挑了一个,先在IAR下编译,最大优化级别情况下,BIN文件有6.9K,原封不懂移到MDK下编译,BIN文件有7.2K,后来发现MDK还有一个选项,选了之后,BIN文件只有3.7K了!IAR再也找不到其他选项了,难道IAR的编译器比MDK差这么多?几乎有一半,那岂不是用IAR开发的100K的程序我在MDK下用64K的芯片就能搞定?!

网友A:
据我了解。。。

传说IAR的编译器比MDK的优越,因为IAR搞编译器出身,搞了很多8位的编译器

网友B:
有差别是正常的,但差别这么大是不正常的

你是否能具体看看是哪里出了差错,如果有更多经验的话,可以看看生成的代码,找找原因。

网友B:
关于编译器优化的效率有时在小程序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世道如此~~~

8位里面Keil是老大,MDK本身就是keil搞的,Keil开始自己搞了个armcc编译器,现在换成了arm公司自己的编译器,老大都认栽了,呵呵

网友D: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找出问题的真相。造福人类。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找出问题的真相。造福人类。

网友E:
需要大量统计才有意义……

网友F:
是不是 microLIB?哈哈

网友G:
~

估计应该大概可能也许非常: 是。

网友H:
第三方的东西一般斗不过原厂的

性能斗过了,市场也斗不过,微软以前还用Borland的编译器开发VC,后来Borland就消失了

网友I:
楼主用了什么选项, 我也在用MDK,好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J:
基本

上很多人都拿着几行代码来比较编译器的性能,可是比出来的结果可信吗?还有就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一种平台.........就象是菜鸟总怀疑编译器有BUG一样....
8位机里面keil也只算是一家小公司,专业的开发工具提供商一般都有比较全面的产品线,基本上能提供市场上的绝大部分芯片的平台.IAR就是这些公司其中的一个.这些公司都经过市场的洗礼,产品也是经过了市场长期的验证,生存并状大就是其存在的最好证明.
反倒是ARM官方的开发环境,从SDT,ADS,RVDS,RVMDK,反而不一定能竞争过这些专业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商.

楼主:
11楼

用的选项是“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看意思好像是一个函数一个ELF节,不知道干什么用,请牛人赐教

网友I:
LZ

If the library was built without the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selected, you could include all the functions in a source file even though you only used one of them。
这是我在其他论坛上找的别人的解释

网友B:
14楼的解释给我一个启发

虽然我还不完全理解"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的真实意义,但这给我以启发,LZ会不会在IAR下链接时包含了所有的函数,没有用到的函数也链接到了目标bin文件中;而在Keil环境下,链接时只包含了用到的函数,没用到的函数不含在目标bin文件中。

网友K:
RO-data也应算进去,

Program Size: Code=3370 RO-data=670 RW-data=32 ZI-data=512
RO-data也应算进去,

网友L:
:)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选项应该是按函数编译,没有被调用的函数通通干掉了. 大部分编译器都是优化函数,精简指令,没有分析调用关系,所以即使函数优化得再好,也还是有很多冗余代码。

网友M:
学习中

顶1个 ,学习中!

网友N:
大开眼界

学习中。。。。。。

网友C:
MDK的书什么时候出?

网友O:
Re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的意思是,把每个函数做成一个section,以便在链接时去除没有用到的函数。IAR里面不需要这个选项,因为IAR的linker本来就被设计成(缺省情况下)不链接没有用到的函数,所以不需要把每个函数做成一个section这么麻烦。
楼主遇到的代码大小差异,很可能与编译器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在IAR里包含了某些只在调试时用到的库,例如EWARM版本4里的runtime control modules, I/O emulation modules,或版本5里的semihosted library,等等,可以仔细查看一下配置。
顺便说一下,如果在代码里调用了printf, vsprintf等I/O库函数,在IAR里可以把它们设置较为精简的版本(例如少支持几种字符串格式),从而急剧减小代码;这是其它工具里都没有见过的。

网友P:
我前几天试了一下,IAR效率比KEIL也差不少。

跑dhrystone一秒多少循环。优化级别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最多快约一倍。
看来IAR编译器效率还是不如原厂ARM的。
keil:
-O0:43662   fortime 43662
-O1:53730   fortime 79119
-02:54960   fortime 98090
-O3:53650   fortime 99858
iar :
none 26191
-low 27016
-m   56425
-h   71427(forspeed)

网友Q:
回20楼

《RealView MDK应用开发入门》一书已由北航出版社出版了,向北航就可以订得到,另外新华书店也可以买到了。

另外基于STM32的书也很快要出版了,大概在5月份吧!

楼主:
再晕

我又试了几个例程,结果差不多,我看了一下反汇编,感觉IAR缺省也没有去除冗余函数

网友R:
回22楼

你用的是EWARM v4.xx吧?不能拿IAR的老版本和Keil的新版本比啊,升级到EWARM v5看看,差异是很小的。
另外,dhrystone是个很不靠谱的测试程序。仔细跟一下就会发现,dhrystone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运行strcpy和strcmp这两个库函数,造成的结果是,dhrystone其实没有比较编译器性能或硬件性能,而是在比较这两个库函数谁写得好......专业的性能评测现在一般都用EEMBC,结果会客观得多。

网友S:
《RealView MDK应用开发入门》

《RealView MDK应用开发入门》一书已由北航出版社出版了,向北航就可以订得到,另外新华书店也可以买到了。

没有啊

网友P:
回25楼,情况不象你说的这样。

我两个编译器都用的最新版本KEIL3.20,IAR5.11
另外dhrystone靠不靠普,也不是象你说的那样,我其他实验也做过,结果和这个差不多(差距是有的,而且也不很小),只不过是自己程序不好有说服力。

网友T:
我也做过实验了

我也做也一下实验,MDK确实好许多,编译效果必IAR的好多了,生成的文件也小很多!!!让我的那个用IAR的兄弟郁闷了半天。。。。

网友U(2009-09-22):
但IAR也很牛的

网友V:
诶,可惜MDK的免费版本8符合偶这里的要求。。。。。。

网友W:
无代码,无真相。

网友J:
瞧这坟挖的.................

网友X:
IAR对于新手入门比较难,需要设置的东西太多.好在IAR提供的文档比较全面,只要把它的几个PDF文件仔细看一遍,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IAR的界面也不怎么符合一般人的习惯,不过多用用就好了.keil要友好很多,但对工程师而言,不就是看看几个寄存器和变量,这方面都差不多的.

网友B:
如果设置选项丰富,可以让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精确地控制编译器环境的设置。

如果设置选项简洁,可以让不是很了解的用户摆脱设置工具的烦恼,快速上手。

这好比专业摄影师往往喜欢手动调节相机的参数,而一般的人只需要一个自动的傻瓜相机就足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工具因不同的需要复杂度也不一样,但只要熟练应用,都可以得到好的效果。

网友Y:
PLS注意:IAR是一家瑞典公司!
另外对于现在STM32的代码空间来讲,编译效率对代码大小的影响似乎不能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更应该重视的是软件执行速度和BUG的多少,有些程序优化级别太高的话反而不能正常运行,这点我是深有体会,尤其是KEIL C51,优化级别绝对不能太高,感觉KEIL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比IAR要差很多,他的名气大部分是C51换来的,所谓的原厂,你敢说流明被TI收购之后出的M3就是TI原厂的么?挂牌而已

网友Z:
谁来组织个代码测试项目?大家在各自的平台上跑跑看

网友AA(2014-09-05):
引用 网友Z:
谁来组织个代码测试项目?大家在各自的平台上跑跑看

这个建议好。看好IAR。

网友AB:
喜欢mdk,就是因为习惯用它!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