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所下载程序不可以用中断?

楼主(2008-04-01):
是么?
郁闷!

网友A:
ISP所下载程序当然可以用中断,否则ISP还有什么意义

你下载的是什么程序?

楼主:
自己做的程序啊

带串口中断

楼主:
用JTAG下载没问题

用ISP就有问题

网友A:
请问JTAG和ISP下载的是同一个具有相同后缀的文件吗?

楼主:
是的

是的

楼主:
是的

是不是因为ISP程序本身占了0x8000000地址,而从0x8000000开始存放中断向量。
应用程序是从0x8002000开始,它的中断向量存在0x8002000,所以即使产生中断也跳不到应用程序的中断程序。
我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A:
请说明使用的是什么芯片,什么程序?什么工具?

ST有很多产品。

楼主:
STM32F101VBT6

STM32F101VBT6

网友A:
什么程序?什么工具?

网友B:
这个问题要顶

我觉得程序就是简单的带有一个中断的程序,工具iar
  我也遇到过  就是下载后中断程序不再执行

网友C:
唉,给你一个例子吧 === ISP 下载后,串口可中断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_IRQHandler
里面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to: lbzzyh 问题所在!!!

引用 楼主:
ST MCU ←返回版面

4楼: 用JTAG下载没问题

用ISP就有问题

======  根本就是 两码事!
你非要混为一谈............  郁闷一下:

-DROMSTART=0x8002000
 才能  ISP

-DROMSTART=0x8000000
就可以 JTAG

基地址,设置成 ROM地址,就好了。

呵呵,上一贴 没看仔细。
不好以西。 ^_^

这个帖子,应该解决了你的问题。

网友C:
香水城 开始迷糊么 呵呵 ISP & IAP

所谓 楼主 所说的  ISP
======  其实就是  先通过 JTAG,把IAP程序烧入FLASH 。正常开机执行。

IAP程序 通过串口, 把“ISP程序”烧入FLASH后边。

“ISP程序” 没有正常执行。
与BOOT 0 1 设置 无关。

“ISP程序” 由于 基地址 并不是 8000,所以 需要更改
-DROMSTART=0x8002000

==============================ST没有提供 上述完整 例子! 似乎仅提供了IAP部分,ISP部分及相应设置,没提供吧? ====
呵呵,是这样吧?

网友A:
又是名词惹的祸:请楼主说明一下你的所谓ISP是一个什么程

我的理解是:ISP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AP =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在系统中编程(ISP)表示芯片中的程序是在芯片焊到电路板上之后烧进去的,这是为了区别于先烧录好芯片中的程序再把芯片焊到电路板的做法。

在应用中编程(IAP)表示用户程序运行过程中,再次烧录或更新芯片中的程序;所谓用户程序是指所有由用户自己写到芯片中的程序,或所有在0x0800 0000开始的Flash区域中的程序。

不知道楼主到底说的是哪一种操作?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地址在0x8000000的程序与在0x8002000的程序不完全一样

楼主:
程序不兼容

用JTAG下载能够运行的程序 通过IAP下载是不能够运行的。
同理反之,不过我测试的几个程序竟然有一个可以运行,不太理解。

楼主:
14楼所说我看懂了,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这几天没上来。

楼主:
另外是我错了,应该是IAP,写成I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