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实例简述 Inline 参数对IAR编译的影响

楼主(2008-04-01):
我们的程序,一般由各种函数组成。

有的函数,只在程序内被调用一次。

有的,在多个地方被调用过。

对于 只在程序内被调用一次 的函数。======如果选择大小优化,编译器不会把它当作函数来处理,而是
Inline掉。(c语言里,可以保留函数的样子,便于阅读)但是,程序的执行,直接被嵌进去了,没有CALL,RETURN等动作。

那么,有的函数,只在程序内被调用两次 如何处理呢?

只在程序内被调用五次呢?

下面,是两个小程序 选择不同的 选项 及Inline threshold 参数   编译后大小对比:

size(speed)后面的数字,是 Inline参数,再后面,就是bin文件大小。

size    1    6.37 KB (6,528 字节)
speed  16   15.7 KB (16,108 字节)

另一个小程序:

size    1   5.85 KB (5,996 字节)
speed  16   7.14 KB (7,312 字节)

网友A:
不知道优化后会不会有不良影响

不知道优化后会不会有不良影响

网友B:
Re

Inline节省的是call, return的开销,所以肯定能提高速度,但如果函数体稍大的话,肯定会增加代码大小,而且调用次数越多代码就增加越快。所以IAR编译器要求你提供一个threshold数字以便进行抉择。应该没有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