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VII:Firmware 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SPI/SysTick)

楼主(2008-04-01):
Go on! Go on!!

上一次更新:
更新VI:Firmware 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PWR/RCC/RTC)

================================SPI==================================

SPI Example 1

本例展示了如何实现2个SPI之间的在全双工(full-duplex)模式下通信,通过NSS软件管理,实现了由主向从,接着又从向主发送数据。

在本例程中,设置SPI1和SPI2为8bit数据帧,9Mbit/s传输速率。
在第一阶段,由主SPI1把SPI1_Buffer_Tx发送到SPI2,由从SPI2把SPI2_Buffer_Tx发送到SPI1。传输完成后,通过比较判断传输是否正确。

由于NSS管脚由软件管理,因此,可以在不改变硬件配置的情况下使SPI1由主变从,而SPI2由从变主。在第二阶段,由从SPI1把SPI1_Buffer_Tx发送到SPI2,由主SPI2把SPI2_Buffer_Tx发送到SPI1。传输完成后,通过比较判断传输是否正确。

在EKSTM32F上,如果以上4个传输都正确,则亮起LED1(LD5),否则亮起LED2(LD4)。

SPI Example 2

本例展示了如何实现2个SPI之间的在单工(simplex)模式下通信,通过在主端使用TxE中断,从端使用RxNE中断,实现把数据由主向从发送。

在本例程中,设置SPI1和SPI2为8bit数据帧,9Mbit/s传输速率,设置SPI1为主发送端,SPI2为从接收端。授权SPI1的发送缓存为空中断(Tx buffer empty interrupt)和SPI2的接收缓存非空中断(buffer not empty interrupt)。

传输开始,在每一个SPI1的TxE中断中,程序把SPI1_Buffer_Tx的数据发送出去,在SPI2的RxNE中断中把数据存放在SPI2_Buffer_Rx。

传输完成后,通过比较判断传输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亮起LED1(LD5),否则亮起LED2(LD4)。

SPI Example 3

本例展示了如何实现2个SPI之间的在全双工(full-duplex)模式下通信,在完成主端从端之间的数据交换后,再传送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的值。

在本例程中,设置SPI1和SPI2为16bit数据帧,4.5Mbit/s传输速率,设置SPI1为主发送端,SPI2为从接收端,并打开两端的CRC计算功能。

传送程序为:首先由从SPI2从SPI2_Buffer_Tx向主SPI1发送数据,再由主SPI1从SPI1_Buffer_Tx向从SPI2发送数据,然后检查2边的RxNE旗位看是否成功接收到数据。重复直到全部数据发送完成。在2端传输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打开2端的CRC传送。在高速通讯中,用户应当精简这部分代码。SPI1和SPI2接收到的CRC值分别存放在CRC1_Value
和CRC2_Value中。

最后通过比较判断传输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亮起LED1(LD5),否则亮起LED2(LD4)。

SPI Example 4

本例展示了如何实现2个SPI之间的在单工(simplex)模式下通信,主发送端使用polling模式,从接收端使用DMA接收模式,实现把数据由主向从发送。

在本例程中,设置SPI1和SPI2为8bit数据帧,18Mbit/s传输速率,设置SPI2为主发送端,SPI1为从接收端。设置DMA通道2可由SPI1的Rx请求激活,并把SPI1接收收据传送到SPI1_Buffer_Rx。SPI1和SPI2都设置为双向模式,但主SPI2仅作为发送端,从SPI1仅作为接收端。两端的NSS都由硬件管理。打开SPI2的SS出口可以设置SPI2为主,SPI1为从。

传输开始,每接收到一个数据,SPI1的RxNE请求会激活DMA通道2把SPI1接收收据传送到SPI1_Buffer_Rx。重复知道传输完成。

最后通过比较判断传输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亮起LED1(LD5),否则亮起LED2(LD4)。

SPI Example 5

本例展示了如何使用SPI固件函数库和相关的SPI Flash驱动来实现与M25P64 FLASH的通信。

第一步是读取SPI Flash ID,并把它和预设的ID进行核对,如果匹配则置PC.06为1,否则置PC.07为高。

然后,利用驱动程序对目标区域进行擦除,把“main.c”中定义的缓存Tx_Buffer写入,然后再读出,读出的数据存入缓存Rx_Buffer。比较两块缓存判断整个操作正确与否,判断结果放在变量“TransferStatus1”。

之后,对目标区域再进行擦除,检查之前写入数据的区域,判断擦除是否彻底。然后读出所有数据,检查是否为0xFF,0xFF表示这一位数据是经过擦除的。检查结果放在变量“TransferStatus2”中。

设置SPI1为主,8bit字长。设置管脚SPI1_NSS为push-pull输出,用来驱动SPI FLASH片选管脚。

文件“main.c”中定义的FLASH_WriteAddress和FLASH_ReadAddress表示程序开始写和读操作的地址。

设置系统时钟为72 MHz,SPI1波特率为18 Mbit/s。

在EKSTM32F上,由于没有安装SPI FLASH,本例无法在不添加相应硬件的情况下运行。

========================SysTick====================================

SysTick Example 1
本例展示了如何设置Cortex-M3的系统定时器SysTick来产生以1毫秒为周期的事项。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SysTick的时钟由AHB时钟提供,为其值HCLK除以8(HCLK/8)。

利用SysTick计数器为零事项(SysTick end-of-count event)来实现函数“Delay”。间隔在此函数中定义的时间,改变输出管脚PC.06 – PC. 09的状态,使与他们相连的4个LED闪耀。

在EKSTM32F,上,改PC.06 – PC.09为PC.04 – PC.07。

相关下载: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205438682.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