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错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02):
AC, IO, AN, ce, nex
1、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 with .ANY selector mactch
谢谢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工具?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提示?

网友B:
没遇到

对错误的描述过于简单了吧

楼主:
re

stm10f
keil uVision3
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 with .ANY selector mactch section  .data

网友A:
芯片型号有误,请仔细检查

ST没有以STM10F开头的产品。

楼主:
打错了

是stm32f103

网友A:
什么程序?你是否要把程序放到RAM中调试?

你是否要把程序放到RAM中调试而RAM容量不够溢出了?

楼主:
RE 搞定

原来程序使用数组太多 程序大小超过ram的容量
修改为放在flash 可以通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