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用户选择字节(Option Bytes)在STM32F103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4-02):
呵呵,用户选择字节(Option Bytes)在STM32F103中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STM32中有些硬件功能可以由用户自己配置,选择字节用于这些

这些通过用户选择字节配置的功能不能简单地通过软件配置,相应的功能必须在芯片上电时存在。

如内部的独立看门狗,可以通过用户选择字节配置为做看门狗用,也可以通过用户选择字节配置为做普通计数器用;做看门狗使用时,软件是无法停止它的,所以芯片上电时这个功能就必须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