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遇到的一个不知怎么解决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03):
assembling STM32F10x.s...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1.axf: Error: L6967E: Entry point (0x08000000) points to a THUMB instruction but is not a valid THUMB code pointer.
Target not created

这是我在编译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遇到的一个不知怎么解决的问题,求助!!

 0x08000000这个地址我觉得也是很特殊的,主存储器的第0页,是在很不解,谢谢指教。刚刚看帖子,不小心跟在后面发了。就另起主题重发了,呵呵,谅解!!

网友A:
芯片型号选对了没有?

芯片型号选对了没有?

网友B:
什么程序?谁写的? 什么编译工具?

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更不知道。

楼主:
遇到的一个不知怎么解决的问题,求助!!

芯片的型号是STM32101VB,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开始使用的是RealView MDK的免费评估版,程序都是可以调试通过的(所有的),因为这样免费的要限制在16K,所以就在昨天我安装了RealView MDK—ARM,调用以前的程序都出现同样的提示,感觉很是奇怪。

网友B:
估计是你的软件版本之间不兼容

请向你的工具供应商需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