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内部没有禁止jtag或swd接口的时候jtag...

楼主(2008-04-03):
和swd不能用,请问什么原因?另外stm32家族什么时候出带ethernet的?

网友A:
什么电路?什么工具?

楼主:
回复...

编译平台:iar4.42
调试工具:jlink6(stlink也不行)
电路:简单的用FT_IO(PORTE)调试61202驱动的LCD

现象:
   在没有下载"现在"的程序时(boot0和boot1都为0),( 原来的大部分能正常进

入调试.在调试时不是要出现大于1个的对话框吗,在要出现第二个对话框时,始终

出现不了,只是提示PRESS CTRL+SHIFT+. 退出调试,这个现象在原来就有,不过出

现的少,且出现一次时,最多试2次,后面在没断电之前就不会出现.我手上只有其

它牌子arm7,arm9的芯片,在调试时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这种情况jlink6_flash

下载时提示ram校验出错,出错地址始终为0x20000040)可以下载,下载后,调试一

切正常,但停止后,无论如何在现有配置的情况下都进入不了调试模式.

   只有在改变配置如下载到ram,或用iap擦除现在的程序才可重新下载!

再问一下:
   stm32家族什么时候出带ethernet的?

网友A:
对不起,根据你的描述判断不出是什么问题

你是否启用了Flash的读写保护?

请通过你的JLink供应商需求帮助。

我这里没有关于何时出带Ethernet的STM32的信息。

楼主:
晕.没有保护!任何中断都没开...

关键是我用板带的STLink也不行啊!

网友A:
你用的哪块板?什么程序?

引用 楼主:
ST MCU ←返回版面

3楼: 回复...

编译平台:iar4.42
调试工具:jlink6(stlink也不行)
电路:简单的用FT_IO(PORTE)调试61202驱动的LCD

以上电路怎么会有板带的STLink?

你是否在程序中把JTAG口设置成I/O口了?

楼主:
manley的,应该是stlink.请看我上面的回答,已经讲了:PE

我把那短路片直接拔了,用连接线接到LCD接口

网友A:
使用ST提供的例子也不行吗?

既然是万利的板子,你是如何使用JLink调试呢?如何把JLink接到板上?要知道这个板子不能直接接其他的调试器。

还有,板上的调试器的PC端驱动曾经更新过,请看看本论坛中的说明:
ST_LINK II 的驱动,现更新到V1.1.9.4版本,请注意更新

楼主:
STLink为最新的...

JLINK6设置在: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892274&tp=EK-STM32F%20%u5F00%u53D1%u677F%u662F%u5426%u53EF%u4EE5%u7528%u522B%u7684%u4EFF%u771F%u5668%u8FDB%u884C%u8C03%u8BD5%uFF1F

奇怪,昨天设置成开漏模式,(原来为推挽输出或带上拉的输入模式)并加入了上拉

电阻到(5v),同时关闭了ADC和ADC的DMA通道,又可以了,同时每次都可以调试,也不会出现偶尔冷启动要重试几次的问题

网友B:
这问题,唉

网友C(2014-03-25):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万利的板子,你是如何使用JLink调试呢?如何把JLink接到板上?要知道这个板子不能直接接其他的调试器 ...

我在程序中将JTAG 和 SWD模式关掉了,,相关的IO成了普通IO口,,但是后来程序下载不进去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吗?
蛮急的!谢谢先!!
929395484@qq.com

网友D:
个人经验是调整BOOT0和BOOT1,从System Memory启动,然后再用调试器擦掉User Mmeory
如果BOOT0和BOOT1不好调整,那就用另外运气方法:启动JFLASH,一个手点击Connect,另外一个手去重启板子,多试几次,只要Connect上去了,你就可以直接删除里面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个人经验是调整BOOT0和BOOT1,从System Memory启动,然后再用调试器擦掉User Mmeory
如果BOOT0和BOOT1不好 ...

“一个手点击Connect,另外一个手去重启板子”有时不太好控制。

推荐下一个STVP,但是它要搭配STLINK使用。STVP是在启动JTAG下载时拉一下目标芯片的复位,在程序跑到把JTAG口软件设置成GPIO之前,连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