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5启动速度问题。

楼主(2008-04-05):
ST, gp, pi, GPIO, IO

各位高手:
    请教个问题,我用str715,4MHz时钟,iar编译器,c语言开发。发现个问题,我用示波器测,从复位完成到应用程序执行要70ms,看资料,这个时间应该是2千多个时钟周期,按我现在的配置,最多是1毫秒就够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看看。我试过编译的时候过去掉71x_init.s,71x_vect.s这两个文件也是没有什么改善的。
    以下是我的启动部分的程序:

void CpuIni(void)
{
    RCCU_CFR=0X00000008;        //clock flag register  OSCIN 不分频,此寄存器初始值为0x00008008

    PCU_PLL2CR=0X00000037;        //关pll2
    PCU_PWRCR|=0X8000;

    GPIO0_PC0=0XFAFF;
    GPIO0_PC1=0X8FF0;
    GPIO0_PC2=0X756F;
    GPIO0_PD =0XFFFA;

    GPIO1_PC0=0XBFFC;
    GPIO1_PC1=0XE9A0;
    GPIO1_PC2=0X965C;
    GPIO1_PD= 0XFFF3;

    GPIO1_PD&=0xFFBF;        //set low p1.6    测试点:用示波器看从复位脚高电平,到程序运行到此要70ms

    R_LED();
}

void main (void)

    CpuIni();
:
:
:
:
:
:
:

}

网友A:
楼主可以观察一下晶振的输出脚,看看它何时起振

怀疑你的振荡电路参数匹配的不好,不能有效地起振。

当然,你最好看看编译的汇编代码,在执行你的初始化程序前,CPU还作了什么?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
我是用外部时钟输入的,时钟一上电就稳定输出了。

网友A:
看看编译的汇编代码,在执行你的初始化程序前,CPU还作了

这是我在2楼的第2个问题。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执行代码中是否被编译器加入了清RAM的

你可以通过单步操作看看在进入main之前都执行了什么操作。

网友C:
编译后检查汇编,可能需要注意:

按照默认的配置,链接器并不会一定将你的应用代码按照你的书写顺序来放置在ROM空间区域。当检查汇编找到main的第一条指令所指的地址之前到Flash开始地址之间的这一段代码也并非都一定是编译器加入的初始化代码,也许可能可以找到部分应用代码。

如去掉init.s,也就是说应用部分没有了初始化这一段。建议做一个空函数,编译的时候使用最大速度优化,看一下IAR往里面都添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ST:
IO的翻转速度需要考虑噪声干扰的因素。对于STM32,电气特性中有提到在不同状态下IO的翻转速度;对于STR7,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部分并没有提到这个参数?

以往也有看到有网友为了测试STR7的GPIO最大输出频率,直接对GPIO操作的循环来测试IO的输出速度。得到的测试值实际上与理论上指令的操作速度是不比配的,导致不匹配的因素也有很多,ST是否能提供一个类似的参数,描述这个电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