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速度有何作用

楼主(2008-04-06):
一直搞不明白,引脚速度有何作用呀,我想绝大部分作用有2M就足够了,还是有其它的意义,

网友A:
STM32 GPIO引脚速度的意义

请看下面这些帖子中的讨论:

STM32_gpio的最大速度啥意思???
STM32的GPIO很强大~~~  中的讨论尤其是75、76楼的讨论

简单地说,GPIO引脚速度(2MHz、10MHz和50MHz)的意义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速度,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出于噪声控制的考虑。

网友B:
引用一段其他地方的表述

下面是LM3s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好像和这个问题相关,我自己也有一个疑问,是不是这儿的转换速率和我们所说的GPIO的速度是一个概念呢?这样我就有点理解了。

关于转换速率(Slew  Rate)的解释。
对输出信号采取适当舒缓的转换速率控制对抑制信号在传输线上的反射和电磁干扰非常有效。按照 LM3S 系列《数据手册》里给出的数据,
在 8mA 驱动下,GPIO 输出上升和下降时间额定值都为 6ns,而在使能 8mA 转换速率控制以后,上升和下降时间额定值增加到 10ns 和 11ns,有了明显的延缓。

网友A(2008-05-06):
STM32中GPIO的引脚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

实际上芯片内部在I/O口的输出部分安排了多个响应速度不同的输出驱动电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

这样安排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噪声控制;二、减小功耗。

响应速度快的驱动电路与响应速度慢的驱动电路比较,功耗比较高且对外干扰也比较大。

注意:GPIO的引脚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而不是输出信号的速度,输出信号的速度与你的程序有关。

网友C:
速度快

速度快持续工作的整体功耗高,但单次开关比较应该比慢速开关的省吧?

网友D:
GPIO的引脚速度跟应用匹配

关键是,GPIO的引脚速度跟应用匹配。
 比如对于串口,假如最大波特率只需115.2k,那么用2M的GPIO的引脚速度就够了,既省电也噪声小。
 对于I2C接口,假如使用400k波特率,那么用2M的GPIO的引脚速度或许不够(想把余量留大些),那么用10M的GPIO的引脚速度就够了
 对于SPI接口,假如使用18M或9M波特率,用10M的GPIO的引脚速度不够,那么就用50M的GPIO的引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