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如果STM32具有外部存储器接口,您打算怎么用?

楼主(2008-04-07):
请分几个问题回答:

一、存放程序代码
  1) 存储器介质是什么? RAM、NOR Flash或其它
  2) 存储器容量?最大及最小要求
  3) 存储器速度? 100ns、40ns等

二、存放数据
  1) 存储器介质是什么? RAM、NAND或其它
  2) 存储器容量?最大及最小要求
  3) 存储器速度? 100ns、40ns等

三、连接其它外设
  1) 外设类型
  2) 接口类型,Intel或Motorola
  3) 接口速度
  4) 其它

四、您的应用领域、市场份额与前景

如果不方便公开谈论,您可以通过邮件向我们提出您的意见,邮件地址:mcu.china@st.com,谢谢!

网友A:
:

用它做数字接收机里面FPGA的协处理器.
哪怕是16bit接口也好

网友B:
哈哈~~~正在选型发愁之中~~~

很喜欢CorTex-M3,可惜没有外部存储器接口,故刚正在看DSP280X系列...

不用调查~~~用处太广了~~~

51能活到现在就是它的movc/movx指令~~~它“老人家”是最好的调查表~~~

哈哈~~~2周没上网的感觉很不爽~~~

网友C:
我做LED显示屏用

现在用的是STC89C516RD+,内存用的是32K字节,并且通过并口写操作向CPLD送扫描数据,不管需要多大的显存,最关键的是我需要的是开放总线,以后做大屏的时候内存就不够用了,暂时打算采用C8051F340,这个单片机是单指令周期的,速度快,这个指标肯定是够用了,但是内存需要128K字节以上,要是用它的话就得分页访问扩展内存了,实现是肯定能实现,但是比较繁琐,稍不留神管理内存就出问题,所以想用一款ARM芯片来代替,并且具有USB调试接口的,因为我的电脑没有并口了,关注了ST的M3一段时间了,感觉挺好,还有南京万利出的USB接口JTAG调试器,但是扩展不了外部并行存储器,所以在苦苦等待开放总线的型号出来,但是如果再过几个月出不来的话我怕就没那么多耐心了!

网友D:
不知道能否作为从控制器?

主机通过总线接口访问 STM32 (类似PIC某些单片机有PSP并行从动端口)

网友E:
扩展CPLD或FPGA

扩展CPLD或FPGA

网友F:
最好带网口

集成PHY

网友G:
主要扩数据RAM,外设,扩展程序ROM没有太大的意义,

外面跑不稳,不高速,调入SRAM也没必要,本身的RAM就不大,开个8位或16位就够了,没必要32位的,

4楼:你那屏我用一片STC89C54就能做不用CPLD,不用SRAM.当然了不带字库,要上层软件下载点阵码进来,放到数据FLASH里面,可以放个900多个汉字。

5楼:我不同意你作从机的想法,用SPI从机+DMA就可以了,没必要做成并行从机。

网友H:
确实不用调查了,看51就知道。

51如果没有外部总线,也不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了。

网友I:
强烈赞成7楼!

最好带网口

集成PHY

再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J:
扩充FPGA或者CPLD

扩充FPGA或者CPLD

网友K:
连接 低成本 主流存储器,工艺做不到

也就不说了。

网友L:
我就外扩RAM

ram太少了,还是外扩ram

楼主:
哈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足够的说服力的需求

小结一下:
2楼:FPGA协处理器
3楼:拿51类比
4楼:扩展LED屏
5楼:STM32作为从控制器
6楼:扩展CPLD或FPGA
7楼:无效
8楼:主要扩数据RAM、外设
9楼:同3楼:拿51类比
10楼:同7楼:无效
11楼:同6楼:扩展CPLD或FPGA
12楼:估计是希望接SDRAM
13楼:外扩RAM

基本是要求连接其它外设,较少需要扩充RAM,也没有具体性能指标,再看看~~~~~

至于拿51做类比,我不赞同,如果说51是为了扩充存储器,这是因为51的存储器容量太小,如果说51是为了扩充外设,也请说明扩充的必要性,谢谢。

网友C:
to 8楼

不用CPLD我也能做,不是非用不可,只不过我是为了提高扫描速度,你的扫描速度肯定上不去,而且你的扫描处理方法肯定是很大众的做法,我是读出显存后通过并口写到CPLD里面,然后CPLD依靠晶振给提供的脉冲把8位数据送出去,可想而知扫描速度会有多快!严重期待M3开放总线,必须跑在LM的前面,否则就危险了!!!!!!!!

网友M:
可以参考ADI

网友M:
可以参考ADI

可以参考ADI的arm。
ADI有款ARM,可以扩展ROM 同时为cost,采用SPI rom的形式,同时增加chip RAM。这在embeded很实用。真正需要大ROM.RAM的应用场合可能用ARM7,ARM9等更好

楼主:
ST的STR7和STR9都有存储器扩展接口

各位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的调查不是问是否需要存储器扩展接口,而是希望了解具体的性能指标,和这种需求背后的目的,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性能指标的需求。

目前还没有看到打侠们披露有关指标的详细数据。要知道设计一款芯片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的,需要大量的事实作为依据,谢谢。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N:
支持15楼

15楼说的很好,没有外设接口,cortex这个核心就没什么太大的优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资源太小了。

记得在哪个网上看到LM的芯片很可能支持外设,这个做法好呀
//------------------------------------------------
严重期待M3开放总线,必须跑在LM的前面,否则就危险了!!!!!!!!
//------------------------------------------------
真的是非常危险!!!!!!!!!!!!!!!!!!!!!!!!!!!!11

网友O:
我想主要是做IO设备和Ram吧

经常需要扩带总线的设备,如双端口RAM,射频卡读头,网卡,大容量RAM,以及FPGA。。液晶显示。。等等。都需要总线。不过也能用IO来模拟,麻烦点。速度慢点就是了
感觉现在内部的RAM不是够用,最好能做成内部有大Ram,程序通过装载到Ram运行的方式,这样比较有利于做软件平台。。

网友P:
扩充(P)RAM和flash,跑ucLinux

用uclinux便于应用程序的开发,便于推广产品,有的客户很自以为是,喜欢自己写应用。

现在正在LPC系列和AT91SAM7系列选。

如果ARM Cortex-M3系列 CPU无外总线接口,那么永远无法取代ARM7的市场。

ARM9开发太庞大,浪费。

网友Q:
CORTEX M3的核心就是定位于低端市场的

     只要片内的RAM足够大,一般情况下也没必要外扩RAM了,大部分应用有个64KB的RAM也足够用了我想。
    我觉得是不是ARM的市场思路也是类似于ARM7/ARM9这样的划分,让M3核不具备外扩功能,再其中高档级别的A/R级别上才采用外扩的方案?就像现在你要扩展RAM就得用ARM9,到时候CORTEX体系的就得用A/R级别的产品